有关于体效应的一个疑问

楼主(2009-01-13):
在ALLEN著作中文版p149最下方谈到了P Well工艺NMOS的体有两种接法,接地或接源极,对于P Well工艺 PMOS的体,书上说没有上述的选择(只有一种接法),

我记得好像只能接地,盼高手能帮我解惑,为何有此差别,谢谢

网友:
对于pwell情况下的pmos只能够接最高电位这是因为从mos的结构上可以看出,所有的mos管都是做在一个substrate上面的。对你你所说的n衬底工艺,pmos是直接坐在衬底之上的,所以他们的衬底电位都必须是一样的,又因为pmos源极和漏极是p型参杂的,因此和衬底就会形成一个pn节,因此只有衬底接高电位(即这个pn节反偏)才不会形成衬底电流。
而对于nmos来说它是做在pwell之上的,因此相对衬底是隔离的,所以它有种接法:一种是接地(pn节反偏),一种是接源(pn节零偏)。
但是目前常见的工艺是p-sub,n-well的工艺,这种工艺是nmos衬底只能接最低电位,而pmos可以接源极或者最高电位

网友:
回答正确,加10分.

又:对双井工艺,3井工艺,这些pmos的第四极,可以随意接。或者最高,或者接原籍。

网友:
目前常见的工艺是p-sub,n-well的工艺,这种工艺是nmos衬底只能接最低电位,而pmos可以接源极或者最高电位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可否这样理解:

共享同一衬底MOS管为了不形成衬底电流,所有的PN结需反偏,故衬底接地或VDD;
阱中的MOS管由于其相对隔离,阱接地或VDD之外还可以与源相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可否这样理解:

共享同一衬底MOS管为了不形成衬底电流所有的PN结需反偏,故衬底接地或VDD;
阱中的MOS管由于其相对隔离,其衬底接地或VDD之外还可以与源相接;

记住,寄生pn结反接救星了。所以,井的接法不是随意的,n井接高,p井接低。当然,为了防止body effect(井行为像一个栅极),把井接源极比较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