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libre 2008 license问题

楼主(2009-01-13):
安装好calibre2008之后,下载了cocoa623发的mentorKG2008用我的机器hostid生成了license,
之后再linux上启动了lmgrd,再使用lmstat测试发现没问题在设置好LM_LICENSE_FILE环境变量,把path加好。
运行calibre -gui -drc 错误如下;
A FATAl CS ERROR for mgc_s feature detected
ERRO: calibre exiting due to licensing  problem acquireing CALIBREINTERACTIVE
我再测试license有没有问题lmutil lmdiag -c /opt/license/calibre2008.dat 显示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就是起不来。
log文件中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我以为一定要floating,重新生成了一个floating 的license但是结果还是一样的,甚至我用这个license运行calibre 2006都起步来。不知道那位兄弟已经搞定了?把经验分享一下本人用的centos 5.1 内核 2.6.26

网友:
没有问题,如下图所示.其实所谓的MentorKG每年都出新的版本,不过是个噱头.我这个就是用的2006.4的KG产生的license,floating的,用在2007.1,2007.4,2008.1都没有问题.下图是2008_1_20.15版本(只拿DRC试了一下).OS为RHEL x86_64.

网友:
不好意思,截图传不上来.传上来老是看不到.这点事儿又不好意思传附件,省得被人骂骗钱
不过,2008肯定可以用.

网友(2009-02-13):
不好意思,上面的发错了。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哪位高人给解决一下。

网友:
請問您用那一版本的?
Calibre_2008.1 (ixl_cal_2008.1_20.15) 之前的版本還可以用,
但 Calibre_2008.3 之後的版本就不能用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用的是AS系统,Calibre是2008_1_20.15 做出来的lic不好使啊,gui的FEATURE好像没,和LZ的提示一模一样,怎么办啊????
LZ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2008.01的问题我解决过,PM me

网友(2009-05-08):
LZ 你们安装可能有点问题,  本人安装好几个版本, 却从没发现calibre 起不来..  你们在弄弄吧?

网友:
use new key generator

网友:
htho55 说的对, 2008.3开始的版本,老的KG做出的license就不好用了, 哪位高人能帮忙看看, 打patch能解决也行啊.

这是这个版本内含的一个小工具,可做debug用,期待高人出手.

http://www.fileden.com/getfile.php?file_path=http://www.fileden.com/files/2008/10/26/2160096/v2l.zip

网友:
没有遇到问题。。

网友:
论坛上有calibre安装教学,内付之mentorkg可用,产生时用floating,-f指令而非文章所云之hostid,需有-all指令,产生之党内需check 有caldrc、callvs、calinter等feature,则license可用。若使用vmware,则linux之mac与win之mac不同,license仍会出问题,在论坛上找在vm中设定mac之方式一文,采用b、c二方式修改linux之mac 成win之 mac即可,住顺利。

网友:
有人以上述方式完成license安装吗

网友:
不用启动daemon吗难道?

网友:
使用calibre2008.1之lmgrd启动即可daemon localhost macaddress anynumber,记住,license在win下产生,虽是float,但用win 之macaddress,so daemon之mac为win之mac,启动时若回覆hostid不对,表示linux之mac与win不同,需修正linux之mac成win之mac。

网友:
i use virtual PC to run calibre 2008,
it is ok at the beginning,
but it is failed to got license now suddenly.
why?
anyone know?

网友:
『论坛上有calibre安装教学,内付之mentorkg可用,产生时用floating,-f指令而非文章所云之hostid,需有-all指令,产生之党内需check有caldrc、callvs、calinter等feature,则license可用。若使用vmware,则linux之mac与win之mac不同,license仍会出问题,在论坛上找在vm中设定mac之方式一文,采用b、c二方式修改linux之mac 成win之 mac即可,住顺利。』
怎么设置b,c方式啊
我就是用vmware装linux的
同样地问题啊
困扰许久

网友(2009-07-10):
求助啊,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calibre 2008 license一直搞不定

网友(2009-09-16):
我这两天也在搞这个问题

我用的是redlinux,calibre 2009,用mentorKG产生了license.dat并必对了主机,hostid,mgcld的路径后,运行calibre -gui -drc后也是报一个calibreinterative的license不存在.
真接看license文件里是没用这个文件,但有calibredrc的文件

网友(2009-11-05):
同问,有没有人能解决一下啊

网友:
无语......
难道就此无解了?

网友(2009-12-17):
行不行啊

网友:
我用了这个产生的license,也是和楼主一样的问题,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呢。我的系统也是rhel4

网友:
到现在没有看到有结果啊。。。。

网友(2010-06-01):
准备装一个看看

网友:
if you use virtual box that is VM + linux
first you must update your linux mac id=window mac id.
on pc execute 'MentorKG -h hostid -i calibre.txt -o license.dat

(the calibre.txt file on  calibre 2009 you can find in this fortum )......

网友:
mentorKG use 2008 and calibre.txt use 2009 not use -all
license use on 2008.1 or 2008.2
do you understand?

网友(2010-07-11):
need to run the license generator when the computer clock at 2008 year.
thus we need to set back the window clock when running the generator.

网友(2010-09-08):
需要修改时间?因为一直出现 System clock setback detected

网友(2012-07-08):
为什么不加说明?你以为各个都是诸葛孔明,能掐会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的关键是你用的那个MentorKG的版本的问题。我用的是重哈工大ftp上下的calibre_V2008.1_20_linux_x86中自动的MentorKG文件夹。其中有5个文件,bsw_demoFix.exe;EFA.NFO;MakeFloat.bat;MakeLic.bat;MentorKG.exe。
生成license文件前,系统是xp,时间调回2008年7月,生成命令为:mentorkg -h xxxxxxxxxxxx -all -maxlen -1 -olicense.dat。其中的xxxxxxxxxxxx为linux中的
网卡号。
这样生成的license是OK的。而我用的另一个只有3个文件的MentorKG2008文件夹:MentorKG.exe;MGLS.DLL;readme.txt。同样生成的license.dat文件无效。
  这是我今天搞定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MentorKG.zip (309.86 KB , 下载次数: 104 )

网友(2012-12-21):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have to add

SERVER "hostname" "hostid" "tcp port"
DAEMON mgcld "MGC_HOME"/pkgs/mgls/lib/mgcld

网友(2013-03-12):
最近也在安装calibre

网友(2014-01-25):
太难了,linux

网友(2014-03-25):
到底license应该填win还是linux的mac地址?我的2009的license也不对,

网友(2014-09-26):
2008.01谁解决了啊

网友(2016-07-28):
回复 网友C:

    附件里的这个怎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