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设备无法获得GNT#的可能原因

楼主(2009-01-13):
PCI总线上只挂有一个设备,当其要进行DMA传输的时候,发出REQ请求后,却一直得不到GNT,表现在总线上GNT信号一直为高!
大家帮忙列举下可能造成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好给我些提示,谢谢!

楼主:
一般情况下是不是只要有设备发出REQ,总线仲裁器都会给出GNT?我现在总线上就一个设备,应该不存在优先级的问题吧。

网友:
你的IDSEL怎么连的

楼主:
从原理图上看,好像是串接一个1K的电阻后接地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没有解决啊,对PCI总线协议不熟,期待熟悉PCI协议的多能给些提示。不知道到底有哪些因素会引起设备发出REQ,却无法获得GNT,按照我的想法应该是设备发出REQ后,经过仲裁后应该就要给出GNT的。而且确定了总线仲裁器是没问题的,现在就考虑有哪些总线信号,或者PCI配置参数会影响仲裁。

网友(2009-02-16):
PCI总裁器和其他的信号基本没关系,他基本上只看REQ#信号,甚至都不需要检测FRAME#和IRDY#来判断总线空闲与否,因为总裁器是一个隐形仲裁的过程。因此跟IDSEL等根本没有关系。
但PCI信号的REQ#和GNT#信号是成对使用的,即一个设备用了REQ0#,那么他相应的GNT#信号要接到总裁器的GNT0#信号上,这要检查你的REQ#信号和GNT#信号在物理连线上是否正确。
首先检查一下总裁器端的REQ#信号, 看当前设备发出的REQ#信号是否送给总裁器,其再判断总裁器输出的GNT#信号,如果有的话,再判断这个GNT#信号是否送到了你现在的设备上。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你的REQ#和GNT#没有成对使用,或者是仲裁器有问题。

还有就是有些PCI设计中对REQ#和GNT#有上拉电阻(PCI协议里规定是不需要的),如果有的话,检查一下这个上拉电阻的阻值,通常不能太小,需要一个上K的电阻。

我所知道的就这么多,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恩,楼上说的有道理,不要怀疑仲裁器,要看看REQ#和GNT#是否连接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