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如何实现多变频

楼主(2009-01-13):
请教各位高手,在PLL中,输入10M,输出为108M,80M,65M,48M等,要如何实现这么多个小数分频?是要用一个可编程分频器吗?∑-Δ调制器也要用吗?

网友:
不得不说你这个问题问得有点怪,频率综合器的基本特征就是要在一定的setting time 中切换到系统所需要的频率,若是channel较宽则用整数分频,结构简单,切换速度较慢,
否则就要考虑用小数分频

网友(2009-03-08):
简直狐说魃道, 根本不需要∑-Δ,   Integer N PLL can do the job.

网友:
Fref=Fin/10=1MHz,
integer-N, Ndiv=48-108
loop BW<=10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