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计高压的高频方波或正铉波

楼主(2009-01-13):
怎样设计高压的高频方波或正铉波。想要设计一个频率在12Mhz,幅度是50V的高频方波或正弦波(0~50V),
不知怎么弄,现有的方法是采用场效应管的开关效应,让场效应管工作在饱和状态,可是这样功耗太大,不知
那位高人有好一点的办法,请教了,急

网友:
高压设计~~占个位

网友(2009-12-11):
有没有做过无接触充电的专家

网友:
开关状态功耗应该不会太大才对啊

网友(2010-10-31):
可以采用串联谐振的方式,用变压器或电感均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个模块:方波电路,地高压转换电路
    1.12M有源晶振输出12M 5V正弦波;
    2.5V得到50V升压电路
    3.中间连接主义驱动能力,否则频率会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