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宽屏和驱动对EDA软件的影响

楼主(2009-01-14):
经历了若干次失败,终于安装成功。
    系统选用RedHat Enterpris Linux AS4.6,安装系统是关键的一步。先安装基本软件包,安装程序默认的就行。
不要选很多软件,不然显卡驱动会安装不成功(失败n次的得来的教训,切记切记)。由于不作为服务器使用,因此,把默
认的软件包中去掉服务器那些软件包。由于是硬盘安装,速度很快,7分钟安装完成,大约占用了1800M的磁盘空间。系统
第一次启动时,在配置显示器时,选“generic LCD panel”中的1280X800那一项,分辨率暂时用1024X768,色彩深
度用24位色,即上百万色。之后安装ATI X1600显卡的驱动:ati-driver-installer-8-12-x86.x86_64.run,
如果终端不出现“can't find ......”这些提示的话,说明安装是成功的。重新启动电脑,之后把C盘里的linux镜像
文件挂在到/media/cdrecorder下;进入该目录下,进入RedHat文件夹,进入RPM文件夹,有一个二进制程序————
autorun,运行之;我除了服务器的那些包一个都不选择外,其他软件包统统选上。大概10分钟安装完成。此时/目录下
用去大约5G空间。至此,系统安装完毕。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先安装显卡驱动程序,再补充安装其他软件包,否则各种
各样的错误会等着你去解决(If you like to solve prolems)。
    安装DC2008,和ICC2008,VCS2008:在/home下新建synopsys文件夹,在该目录下新建dc,icc,vcs,scl,
installer共5个目录。把installer_v2.0.tar.Z解压缩到installer目录中,进入installer目录,运行命令:
./setup.sh,之后按照网上的教程把dc2008,vcs2008,icc2008,scl10.9.3分别安装到对应的目录中,EDA软件
安装完毕。实际上个人觉的synopsys的软件安装真是及其简单的。关键是写启动脚本和获得license。下面是我用的
.bashrc文件,附件是synopsys最全的license.dat,支持我全部的synopsys软件,大家用的时候把主机名和MAC地址改一下。

##Synopsys###################################
alias lmlis='/home/liude/synopsys/scl/linux/bin/lmgrd -c /home/liude/synopsys/synopsys.dat'
alias lmlic='/home/liude/cadence/ldv51/tools/bin/lmgrd -c /home/liude/cadence/ldv51/ic5141.dat'
export SNPS_ROOT=/home/liude/synopsys
export DC_HOME=$SNPS_ROOT/dc
export VCS_HOME=$SNPS_ROOT/vcs
export VIRSIM=$VCS_HOME/gui/virsim
export DVE_HOME=$VCS_HOME/gui/dve
export ICC_HOME=$SNPS_ROOT/icc
export CDS_ROOT=/home/liude/cadence
#export PT_HOME=$SNPS_ROOT/pt2006
#export ASTRO_HOME=$SNPS_ROOT/astro
#export PP_HOME=$SNPS_ROOT/pp2006
#export LEDA_PATH=$SNPS_ROOT/leda2008
#export FM_HOME=$SNPS_ROOT/fm2006
#export HSIM_HOME=$SNPS_ROOT/hsim2006/hsimplus
#export JPXT_HOME=$SNPS_ROOT/jupiter2006
#export NS_HOME=$SNPS_ROOT/ns2007
#export STARRCXT=$SNPS_ROOT/starrcxt208/linux_star-rcxt
#export VERA_HOME=$SNPS_ROOT/vera2006/vera_vZ-2006.12_linux
#export VERA_DVE=$VERA_HOME/gui/dve
export LD_LIBRARY_PATH=$CDS_ROOT/ldv51/tools/verilog/libCDS_ROOT/ldv51/tools/dfII/lib:
        $CDS_ROOT/ldv51/tools/libLD_LIBRARY_PATH
export LM_LICENSE_FILE=27000@liude
export LM_LICENSE_FILE=/home/liude/synopsys/synopsys.dat
export LM_LICENSE_FILE=$LM_LICENSE_FILECDS_ROOT/ldv51/ic5141.dat
export PATH=$PATH:$VCS_HOME/bin:$VIRSIM/bin:$DVE_HOME/bin:$DC_HOME/bin:$ICC_HOME/bin:
        $CDS_ROOT/ldv51/tools/bin
alias dv=$DC_HOME/bin/design_vision
alias icc='$ICC_HOME/bin/icc_shell -gui'
#alias pt='$PT_HOME/bin/pt_shell -gui'
#alias pp=$PP_HOME/bin/primepower
#alias jpxt=$JPXT_HOME/bin/IA.32/JupiterXT
#alias ns=$NS_HOME/bin/nanosimgui
#alias sxtract=$STARRCXT/bin/StarXtract
#alias veradve=$VERA_DVE/bin/dve
##Modelsim###################################
#export LM_LICENSE_FILE=$LM_LICENSE_FILE:/home/mentor/modelsim/modeltech/license.dat
#export PATH=$PATH:/home/mentor/modelsim/modeltech/linux

带#号的软件是我将来要安装的软件,先写下来,估计大家看了程序名称就知道我接下来将要安装什么软件了吧。呵呵。
    最后就是进行实验,看看安装的软件是否可以运行,我用的是CIC的实验源文件和库,输入dv&,进行一系列操作,图形化
界面不再无故崩溃(以前老是崩溃,就是因为显卡驱动的问题),实验顺利进行。输入:icc&, virsim&, dve$,nclaunch&
都可以顺利运行,而且除了nclaunch外,其他软件无一报错。nclaunch也是在仿真波形时给个错误提示,看了一下,好像是
系统版本高导致的,但一点也不影响使用。virsim+VCS进行波形仿真也很顺利,不报任何错误和警告。太太太太高兴了。过年
可以回家继续学习了。

    本文想说的是,现在的宽屏显示器对EDA的软件的安装和使用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你如果驱动安装对了,那么EDA软件(主
要指图形话界面,命令行格式不存在崩溃这个问题)就可能不会崩溃;有时候驱动安装对了,但仍然可能出现软件崩溃的现象,我
估计是EDA软件是基于旧版本的系统和图形库编写的,对新的显卡驱动支持的不好。但如果你的显示器不是宽屏,AS4自带的通用
驱动就能很好的驱动你的显卡(ATI2000系列及其以后,Nvidia Gforce 8系列及其以后,不敢保证),而且EDA软件的图形化
界面稳定、不崩溃。宽屏真他妈是个讨厌的东西,大家觉得呢?呵呵,写了这么多了。发发牢骚。
    另外,对于更高版本的操作系统,如CentOS 5,RHEL5,ubuntu 7、8,CentOS 4等等,Fedora5、6、7、8、9等,
都会或多或少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因为这些都是我经历过的。这里说这些东西就是想然论坛里的兄弟姐妹们少走一些弯路,一
步到位。目前,在我所用的的linux发行版中,我认为RedHat Enterprise Linux 4.6的AS版、ES版、WS版是对EDA软件支
持最好的系统。如果你想用用linux娱乐,请你选择ubuntu。呵呵。

网友:
这个。synopsys的LI不是要产生才行的吗?直接改MAC就可以了吗?还有Lz能不能把ICC2008共享一下呢?感激不尽啦。。。

网友:
,LZ一稿多投!不过在网络上这样是好事,可以同更多的XDJM分享!

网友:
楼主不厚道,license根本不可能用的,那个只是绑定他自己的hostid的.

网友(2009-06-01):
看看你的证书,到底是啥样的

网友:
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2009-10-25):
太好了,就欠這個

网友(2010-07-14):
广告真是多啊

网友:
我的abstract不能启动,难道是宽屏显示器造成的?

网友(2012-01-30):
谢谢楼主了,真是受教,不过现在都是宽屏了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