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Virtex -5系列FPGA 芯片中集成的Rocket I/O口问题

楼主(2009-01-14):
Xilinx公司的Virtex5系列FPGA芯片中,集成了Rocket I/O GTP和GTX的收发器,其中GTP的传输速率为100Mbit/s -- 3.75Gbit/s,GTX的传输速率为150Mbit/s -- 6.5Gbit/s。而在Xilinx的技术文档里面又说明了不同型号Virtex5 FPGA芯片中的Rocket I/O 个数不同,例如XC5vLX330T中有24个,XC5vLX220T中有16个.那么上面说的传输速率指的是每个Rocket I/O的呢,还是所有24或者16个Rocket I/O口的总共的速率?

还有,我打算买一块Virtex5的FPGA开发板卡来做PICE开发,需要把这块开发板卡插在电脑的PCI-E插槽里。我的电脑主版上有一个PCI-E x16的插槽,也就是支持8Gbit/s的传输速率。这个传输速率和FPGA芯片的Rocket I/O的传输速率有什么联系呢,需要匹配么?

网友:
Xilinx公司的Virtex5系列FPGA芯片中,集成了Rocket I/O GTP和GTX的收发器,其中GTP的传输速率为100Mbit/s -- 3.75Gbit/s,GTX的传输速率为150Mbit/s -- 6.5Gbit/s。而在Xilinx的技术文档里面又说明了不同型号Virtex5 FPGA芯片中的Rocket I/O 个数不同,例如XC5vLX330T中有24个,XC5vLX220T中有16个.那么上面说的传输速率指的是每个Rocket I/O的呢,还是所有24或者16个Rocket I/O口的总共的速率?

GTP的传输速率为100Mbit/s -- 3.75Gbit/s,GTX的传输速率为150Mbit/s -- 6.5Gbit/s是指单个Rocket I/O的速率.

还有,我打算买一块Virtex5的FPGA开发板卡来做PICE开发,需要把这块开发板卡插在电脑的PCI-E插槽里。我的电脑主版上有一个PCI-E x16的插槽,也就是支持8Gbit/s的传输速率。这个传输速率和FPGA芯片的Rocket I/O的传输速率有什么联系呢,需要匹配么?

PCI-E x16的插槽,总支持8Gbit/s的传输速率,也就是单个的速率为2.5Gbps. RocketI/O 需要配置成PCIe 的协议,这样就OK了. 至于说能达到多少总速率,就看你买的FPGA开发板是PCIEx1

还是x4 x 8 x16.

网友(2010-08-07):
高手~~~~小弟也受教了

网友(2010-10-12):
PCI-E x16的插槽,总支持8Gbit/s的传输速率,也就是单个的速率为2.5Gbps. RocketI/O 需要配置成PCIe 的协议,这样就OK了. 至于说能达到多少总速率,就看你买的FPGA开发板是PCIEx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