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中总功耗的计算

楼主(2009-01-14):
各位前辈,我现在需要跑一个电路的功耗

电路的Vdd是一个方波信号,如何才能用HSPICE算出0u到100u这段时间的总功耗呢?

.print tran P(Vdd) POWER

只能给出那一时间点的功耗

是否要用 .measure  ,如何实现呢?

网友:
你可以多尝试几个工作点看看
用.op,后面带上时间,你看看不能时间的工作点的POWER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能不能几分啊

网友:
是要明确的算出功耗多少么?可以看IVDD乘以VDD

网友:
要算平均时间的功耗, 用measure语句里面的average来测量

网友:
我也在做这个方面的事情,不过我只是刚接到任务,还没有着手做呢。

网友:
.op会打印的.measure也可以打印出来。。。

网友A(2009-02-27):
平均功耗:.MEAS TRAN AvgPower AVG P(VDD) FROM=0uS TO=100us
总能量消耗:avg数值乘以时间

亦可将measure语句中的AVG换成INTEGRAL,求积分,得到的数值与上面算出来的总能量消耗大概是一样的

网友:
zhi jie ce liang VDD de dian liu ,suan rms

网友:
.meas tran avgpow avg i(vdd) from=0 to=end
用这个结果乘以电源电压,我是这么做的!

网友(2009-08-01):
是的!请参考manual

网友:
measure电源的平均功耗,然后乘以时间就好了

网友(2009-09-16):
引用 网友A:
平均功耗:.MEAS TRAN AvgPower AVG P(VDD) FROM=0uS TO=100us 总能量消耗:avg数值乘以时间 亦可将measure语句中的AVG换成INTEGRAL,求积分,得到的数值与上面算出来的总能量消耗大概是一样的

谢谢,看到结果了

网友:
其实不难滴,有啥好讨论的
最简单看平均功耗的方法:
看电源流出的电流,在ADE中用calc中的rms计算电流的均方根,再乘以电源电压就是该时间段内的平均功耗。
而瞬时最大功耗出现在电流绝对值最大的地方!
多easy啊

网友(2011-12-12):
回复 网友B:

   那个,麻烦问下,我看到的这个结果是个负值,这个怎么回事?是指损耗的意思吗?

网友:
endyson,

电压不稳定就不行了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2012-05-04):
这个帖子好。

网友:
把i换成p不就行了吗。

网友(2012-07-09):
恩 有所收获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用HSPICE做后仿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方法计算电路的总功耗吗?谢谢

网友(2015-07-09):
很好的帖子,正要用,谢谢大家的讨论~

网友(2016-02-27):
好问题,学习了

网友(2017-01-10):
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测电流,然后积分,我一般这么做

网友(2019-07-30):
不错,,,回答上面的问题hspice仿真完没有计算器可以调用

网友(2019-10-09):
引用 网友A:
平均功耗:.MEAS TRAN AvgPower AVG P(VDD) FROM=0uS TO=100us
总能量消耗:avg数值乘以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