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终端启动MMSIM61中的ultrasim?

楼主(2009-01-15):
请教如何在终端启动MMSIM61中的ultrasim?输入什么命令?

网友:
命令就是ultrasim啊。你在ADE里能用Ultrasim么?如果不行的话看看你的PATH是不是设的不对。

网友(2009-03-27):
eetop
wo 不zhiad,雪鞋一下啊

网友(2010-12-26):
提升我们的主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会独立思考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会踏实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么提升呢

网友:
可以在bin下面查看所有的可执行的bin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