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t_max_transition,set_max_capacitance,set_max_fanout 一定要设置吗?

楼主(2009-01-15):
set_max_transition,set_max_capacitance,set_max_fanout 一定要设置吗?
如果必需设置的话,该怎么设置?有什么参考依据吗?
比方0.5UM,最高工作频率20MHZ,该怎么设置?小弟雪地裸身跪求答案!

网友:
这三个是用于DRC的,是由厂商提供的工艺参数,必须保证满足,否则无法流片

网友: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网友(2010-03-22):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
迫切希望得到答案

网友:
不是根据设计设置的,应该是满足工艺库的条件就行,就是说你设计规则,设不设置应该都没有关系。

网友:
这三项不是工艺库文件里边已经设置了的吗

网友:
可能你在综合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裕量太小,进行p&r后就有可能报错

通过适当的设置增大裕量,保证p&r后也没问题

网友:
后两个肯定要设的啊,DRC规则
第一个set_max_transition也很重要,
transistion过大可能导致 时延变差,信号翻转时的短路功耗变大。
有什么不对或不足的地方请楼下的补充~~~

网友(2010-05-27):
都是由厂商提供的工艺参数,必须保证满足,否则无法流片

网友:
不设的话是根据你的库里的定义来的,一般第一边compile的时候可以不设 这样他会在关键路径用到比较大的值 即选取比较的大的单元 ,以满足时序;当做第二边compile或更多次compile的时候可以根据关键路径里出现的三个DRC值,来大概的约束,其他书上说应该是有这样一个命令get_attribute 来得到库中单元的属性(但我试了没有获得),为了给布局布线的时候留些余量,一般设为库中值的90%左右。
这是我个人的经验,仅供参考,如有错误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3楼说的没错,最后做的结果,必须满足DRC,小于工艺库的值,否则无法流片!

网友:
同意设置

网友:
不需要设置,库里面有的。

网友(2010-11-11):
由厂商提供的工艺参数,适当的设置增大裕量.

网友(2011-07-15):
DRC不是设计规则的检查吗。比如,布线之间的间距等等

网友:
在lib里面会有设置,但是为了得到较好的时序这时不够的,需要自己设定合适的值,.5的我没有经验,自己设置几个试试。

网友:
三楼的对

网友:
不是必须的, 因为.lib 文件里面对所有单元都设置了这些约束,

人为的约束肯定是比他们紧,否则也不要设了,和没设一样,

20Mhz 几乎不用设置, max_transition是为了保证信号完整性,和时钟频率很有关系

网友(2011-10-03):
回复 楼主:

ADFADFADSFASDFADFASDFASDFA

网友:
这三个设置的小点可以保证工具查找的点在查找表范围内,如果落在表外只能通过算法延伸,从而查出的值会比较不准确。

网友:
怎么没答应咯。

网友:
前两个必须的,但max_fanout 好像没哪个foundry有硬性规定吧?
我个人理解只要driver的能力够强,能保证transition和capacitance满足约束就行了,例如用mesh或FISHBONE结构做时钟分布的时候,就不会限制fanout数量。
当然设置max_fanout是有好处的,可以让transition和capacitance更容易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在这里顶一下23楼的。

网友:
这三个参数一般要根据设计进行设置的。
都跟延迟有关。
一般说来,max_transition是要求工具添加足够的buffer,使上升下降时间不至于太大,导致延迟变大。
max_capacitance我设置得不多,一般是主管给的推荐值。
max_fanout是保证在综合时候,一根线的扇出不要太多。扇出过多,会导致一根线上负载过大,也会增加延迟。
一般说来,1,3两个选项都会增加级数。
所以设定时候,要权衡逻辑级增加和延迟减少的利弊进行设置。
一般我是根据一个推荐值,反复试验几次

网友(2012-07-27):
学习了啊。再仔细研究下

网友(2012-09-20):
同求!?是不是只要满足工艺库的设计规则的前提下,怎么设置都行啊?

网友(2013-07-26):
一般工艺库自己带了,但是比较宽松,裕度小,在设置了驱动和负载后DC也能计算出传输时间的。一般如果使用库定义的话,可能会在P&R后产生违例,所以通常在综合的时候设置一个较紧的transition。其它的同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是要设的,设的值要小于你逻辑库中查找表的index_transition,和index_cap,这样才能做到不外插值

网友:
可以不设置

网友(2014-07-24):
在逻辑综合时可以不设置,但是如果要设置,必须要比逻辑库中的更严格,一般比库中的严格(加紧约束)10%。完成后需要report_constraint -all_violators -verbose 检查是否有设计规则违反。

网友:
学习了。设置以后会对时钟有影响。

网友(2014-10-28):
帖子从2009年到2014年,回答者都是讲个大概

网友:
不是必须要设置,一般情况下库里面会有这个约束,但是我们往往为了时序更好,会在sdc里面更加严格的去约束它

网友(2015-04-13):
回复 网友B:

版大,我记得是fab对max transition有要求,对max fanout和max cap没有要求;

我的理解是设置max fanout和max cap最终都是为了max  transition,尤其是clock的transition

是这样的吧 版大

网友:
Usually, MaxCap & Max trans must be set.
Max Fanout is flexible as long as no maxCap & Max Trans violation was found.

网友(2015-09-14):
回复 网友C:

   麻烦问一下,要怎么查看库中的  set_max_fanout  set_max_cap   set_max_strans  的值呢

网友(2016-05-17):
回复 网友D:
用vi编辑器打开.lib文件,文件开头就有一些约束:default_max_transition:3;default_max_fanout:15;等等
就是这些值了。

网友:
Generally SDC file consists these three parameters. If we are not providing these parameters timing and crosstalk problems will come.

网友(2018-07-10):
刷了一遍感觉还是不得要领

网友:
应该需要设置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