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ADC有效输入带宽(ERBW)和乃奎斯特频率(Nyquist)关系?

楼主(2009-01-15):
这是一个DVB-H接收系统,Pipelined ADC采样频率20.48MSps,满足对8MHz基带信号的量化。

但是论文说ADC有效输入带宽(ERBWeffective resolution bandwidth)在达到100MHz时,就能满足对调谐器降频后的IF信号进行直接采样(DVB-H系统中IF信号典型值30-70MHz左右)。ERBWADC有效位数最多减小0.5bit时的输入信号最高频率。

同时,我在网上搜到这样一篇相似的文章,如下所示:

看到这里,我有些糊涂了。

为了防止基带信号的混叠,我们需要ADC的采样频率必须大于目标信号带宽的2倍。但是正如上面论文所说,对于非零中频调谐器而言,其输出给后级的IF信号频率远远超出了ADC的采样频率,那么ADC时如何完成对IF所承载的基带信号的量化的;ERBWNyquist 频率的关系是什么?

有点犯晕,还请高手多多指教,小弟感恩不尽。

网友:
IF采样/降采样/带通采样都是一回事!!!

参见ADI公司出版的《Data Conversion Handbook》中关于IF Subsampling

网友:
关键是采样频率大于信号带宽的2倍,而不是信号频率的两倍,在本例中Pipelined ADC采样频率20.48MSps,满足对8MHz基带信号的量化

楼主:
谢谢大大的指教,明白大致的原理了,那么就是说,对于不处于第一奈奎斯特区的IF信号,我们可以进行欠采样,但是这对ADC的动态性能提出了更高要求,那么对于基于第一奈奎斯特区采样设计的ADC,用来欠采样就很困难了是吧

网友(2010-01-21):
现在对我来说太深奥了,呵呵

网友(2010-06-26):
采样频率可以小,但输入带宽还是必须大于输入频率的最大频率

网友(2014-05-16):
不太懂啊

网友(2016-04-05):
回复 楼主:

ERBW是SNR掉3dB对应的输入信号频率的两倍

网友(2016-11-03):
回复 网友A:

   ERBW不需要X2,Nyquist frequency需要X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