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pectre中id与ids的区别???

楼主(2009-01-16):
在DC仿真的时候发现MOS管的静态工作点参数里面,id只有ids的一半,是不是出现漏电呢?究竟是什么原因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2011-01-13):
同问,还有,mos管在非截止区的Id能不能比Ids小?

网友:
回复 楼主:

   Please refer to BSIM3V3 Model Reference

网友(2022-04-26):
尼玛,一个问题问了十一年了

网友A:
说错了,问了13年了

网友B(2022-06-16):
引用 网友A:
说错了,问了13年了

哈哈哈哈,笑到了
在书上看到了解释
ids (A): 阻性漏源电流
但不知道这个玩意是啥东西

网友C:
考虑频率和寄生生电容的影响,在高频下,id包含cgd、cbd等电容耦合过来的电流成分。

网友(2023-06-09):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哈,笑到了
在书上看到了解释
ids (A): 阻性漏源电流

那本书,请问能推荐一下书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考虑频率和寄生生电容的影响,在高频下,id包含cgd、cbd等电容耦合过来的电流成分。 ...

提问:仿静态工作的时候没有高频耦合过来的吧?

网友(2024-08-07):
引用 网友A:
说错了,问了13年了

15年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