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问题?请大家帮忙。在线等~

楼主(2009-01-16):
我有几个问题请教:
1。altium designer summmer 08我一使用自动步线,程序就变成了未响应,然后就死在哪个,只能结束进程。。。
2。altium designer summmer 08使用PCB向导可以很容易生成各种版卡的PCB框架,比如PCI 3V 32BIT 可是我没有在任何LIB中找到这个封装,那么我怎么使用原理图来联系上这个封装?进而可以使用自动步线呢?
3。 altium designer summmer 08我每一次保存的PROJECT,下次再打开的时候总是一个空的工程,上次添加到里面的原理图或者PCB又都没有了,请问这是为什么,在线等~
不胜感激!

楼主:
自己先顶

自己先顶,不要沉了啊

网友:
我也不摘掉怎么评论

支持自己的吧

我也不摘掉怎么评论

网友:
我也顶一把!

楼主:
我自己来回答

又经过了几天的观察,我对这几个问题有新看法。
1。至于说进程死了的原因,我想这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应该是一起的,当你新建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工程,或者原理图,PCB文件都应该被保存,否则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结果。
2。这个封装确实没有,这样的话只能自己画,但客观的说,AD中的模板原理图这一块,画的确实不怎么样,引脚名称都没标,但是PCB的画的确很好看,就是找不到PCI3V3BIT32这个封装在哪。。。
3。不会自动帮你保存的,要手动保存,这样就能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