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求救

楼主(2009-01-16):
#include <reg52.h>
sbit wr=P3^6;
sbit rd=P3^7;
sbit duan=P2^6;
sbit wei=P2^7;
#define rty unsigned  int
#define wer  unsigned  char
wer  bai,shi,ge,temp;
wer code table[]={
0x40,0x79,0x24,0x30,
0x19,0x12,0x02,0x78,
0x00,0x18,0x08,0x03,
0x46,0x21,0x06,0x0e,0xff};
void display (wer bai,wer shi,wer ge);//数码管显示
void delay(rty  z);//延时
void main()
{ P0=0x7f;//P0的第七口选通ADC0804的片选cs
  rd=1;
  temp=0;
  while(1)
   {
       wr=1;
    wr=0;
    wr=1;
       delay(10);
       rd=0;
       delay(10);
       rd=1;
       delay(10);/*从上面到此为ADC0804的启动
                   此时变化ADC0804的输入端电压,
                    P1口的灯呈现动态变化。*/
       temp=P1; // 欲将P1口变化的值赋给temp
       if(temp<10)
      { bai=16; //table[16]中bai=0xff;
       shi=16;
       ge=temp%10;
      }
      else if(temp>9&&temp<100)
      {bai=16;
       shi=temp%100/10;
       ge=temp%10;
      }

        else
       { bai=temp/100;
        shi=temp%100/10;
        ge=temp%10;
       }
      display(bai,shi,ge);

  }
}

void display (wer bai,wer shi,wer ge)

  {   duan=1;
      P0=table[bai];
      duan=0;
      wei=1;
      P0=0x01;
      wei=0;
      delay(5);

      duan=1;
      P0=table[shi];
      duan=0;
      wei=1;
      P0=0x02;
      wei=0;
      delay(5);

      duan=1;
      P0=table[ge];
      duan=0;
      wei=1;
      P0=0x04;
      wei=0;
      delay(5);

   }
void delay(rty  z)
{ rty x,y;
    for(x=80;x>0;x--)
     for(y=z;y>0;y--);
}
上面是小弟编写的一个AD转换程序,每步有具体的说明,程序中有一部分成功实现,即随着ADC芯片的电压输入端电压变化,单片机的P1口得到变化的数据,连接P1口的灯变化可证明,然后小弟将P1口的值赋给temp,然后数码管从temp中读值,望数码显示也随着变化,可是显示的始终是255啊,咋的?难道temp=P1;没有成功,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