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VCO的问题!

楼主(2009-01-17):
VCO的底躁是怎么产生的呢?
如果想把底躁降低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啊~~~~
做一个400~470M频率范围的VCO啊~
底躁总是很大啊!
40多HZ啊!!!!!

网友(2009-02-24):
1:首先是电阻特性的热噪声
2:器件的噪声,比如闪烁噪声
3:外部耦合噪声:衬底噪声等

网友:
.

-------------------------------------------------------------------------------------------------------------
浙江苗木 浙江花木 浙江苗木批发 浙江苗木采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