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图中的二极管

楼主(2009-01-17):
我在版图中画的二极管,LVS时不认,不知道为什么?摸不着头脑,大侠们 能给些建议吗?

网友:
条件给的越少,题目越难解

网友:
版图中的二极管什么啊,????

网友:
如果用的是dracula或者calibre的话,有可能是你的网表里面把bjt给屏蔽了,网表前面加上*.Bipolar应该就可以了,同时电阻有时也会这样的*.resistor

网友:
不知问之所问,不知答之所答,不过估计你没有加Dummy层。

楼主:
就是我要画一个二极管的版图,但是我画了一个,lvs通不过,我加上dummy层,也不行,可能是画的方法不对,希望有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2012-01-11):
2楼正解

网友:
二极管版图做LVS无法识别时可能有2个原因:
1.二极管版图需要特殊编码层,用于标识二极管
2.二极管的面积是固定的,需要固定的面积(比如50um*80um)才能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