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PS

楼主(2009-01-17):
三菱的GPS-III是日本三菱继GPS-IIGPM系列电梯后又一成功开发的新梯种。以下是本人通过对GPS-III主板(KCD-70X)的部分印刷电路板原理图进行的分析和理解,供大家交流学习。下图是我画的印板工作原理方框图,通过这个方框图来说明讲解GPS-III的大体工作过程:
由上图可以看出KCD-70X主板主要的芯片由一片主控CPUCCAM386)四片RAMSOPRAMTC55257/32K×8=256K)两片FLASH闪存(TSOPMBM29F400BA/256K×16=4M)一片双ROMM88421)一片由三菱公司专门开发的专用大规模集成电路(AMLUPD97223GN)一片专用的串行通信处理大规模集成电路(CLUPD96136GD)及大量的数字集成电路(如:HC245HC244HC240~等)及阻容原件等主成。下面我将配合图纸对各个部分的IC及电路进行详细的讲解。

主控CPU及各总线
1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电梯主板,实际上就是一台专用的电脑(计算机)它也有自己的CPU(型号:AM386)它是主板的大脑,用来对电梯的各种状态进行运算及处理,在通过总线把处理结果传输到专用芯片AMLUPD97223GN)的输出口及变频部分来执行指令。主控CPU与各部分电路的连接主要是通过数据总线(CDBUSCD0~CD15BCDBUSBCD0~BCD15)地址总线(CABUSCA1~CA19)控制总线(CCNT)这几条总线来连接的。电梯大部分的数据多是通过BCDBUS这条数据总线在控制总线的控制协调下分时交替传输的。在图纸中可以看到很多总线,特别是以CDBUS结尾的数据总线如BCDBUSZCDBUSFCDBUS等它们多是从CDBUS数据总线中通过一片或两片双向数据收发
ABT245F扩展出来的。CD16I/O高速总线通过IC4EIC5EABT245F)在控制总线(CCNTBUS)中的DENLBCDBUS总线使能控制端)来控制BCDCD总线的连接和断开,DENLL(低电平)时连接两条总线,另一条线是WHRL它是用来控制BCDCD总线之间数据的流动方向。印板上的大部分数据多是通过BCD总线来传输的。BCD总线之后(通过IC12G/ABT245)再次扩展出消防接口板用的ZCD数据总线和(通过IC4KIC4J)外部FLASH读写数据总线FCDBUSCA总线(CA1~CA10通过IC7ASIC5AS)扩展的Z开头的ZCA地址总线和外部FLASH用的地址总线FCABUS。这些总线通过其英文简写的第一个字母如BZF等来区分。
2
:在对这部分电路印板进行检修时要注意由于很多IC是通过这些总线并在一起的,所以一旦连接在总线上的IC故障引起总线异常,就会引起整个系统的瘫痪,例如数码管显示888的故障等)。
1
:主板上的四片TC55257组成两组16位容量为256KRAM。两组分别接在CDBUSBCDBUS总线上,它相当于电脑中的内存条,作用是用来存放一些电梯运行过程中的一些实时数据及状态标志等。所以我们用电脑通过专用工具(MC卡)或者维修计算机对印板上RAM的数据状态进行查询访问就可以了解电梯所处的各种工作及故障状态等等。我们查看的故障码实际上也是存在RAM中的某个地址里,所以电梯一断电或者复位会使RAM中的数据丢失和恢复初始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拉电后看不到故障码和一些情况下死机后拉电就能恢复运行的原因。
图中的两片FLASH闪存(MBM29F400BA)它们也是通过数据总线地址总线控制总线(CABUSBCDBUSCCNTBUS)与CPU相连接,它的主要作用我们可以形象的把它比做电脑中的硬盘,用来存放电梯的操作系统(CC,相当于电脑的温98XP等)还有一些重要的数据如电梯变频系统所须的驱动参数表格(DR)电梯的吨位,速度,楼层信息,半载,空载及各种功能(如消防,到站钟,联控,防捣乱等等)的开通关闭配置等重要数据信息的存储。所以我们通常所讲的改电梯程序及程序版本的升级事实上就是对这两片FLASH闪存内的数据进行相应的更新或对其内部某段地址的数据内容进行相应的改变,以达到我们所期待的要求。
三,这里还有一片双ROMM88421)它由两片ROM组成,其中一片通过BCDCA总线与主控CPU相连,它的作用相当于我们电脑中主板的BOISS,它存储的是主板工作所必须的基础程序内容。另外一片为串行处理专用大规模集成电路CLUPD96136GD)的ROM
四,AML芯片UPD97223GN
它是三菱开发的专用大规模集成电路,它功能有:
1
通过MCALBUS总线与维修计算机或MC卡或远程监控板相连。起到维修计算机和CPU和内存(RAM)的桥接转换作用。GPS-III程序的升级更改也是通过该芯片的MCALBUS总线完成的。
2
通过LDATBUS总线(LDAT0~LDAT7)和LSCN0LSCN1LSCN2三条显示扫描线主成的显示接口(TR01/TD62783是数码管及LED指示灯驱动)来驱动三个七段数码管的显示和DZ41DGCWDTMWDTSWDT60几个LED指示灯的亮灭来对电梯的状态进行显示。
3
MDBUS总线和MA0MA1MA2组成电梯监控接口(通过PIE插件输出)。
4
,一些开关量的输入(DZULDZDLRLULRLDL等。注:图纸中一些英文简写如,上述的DZULDZDLRLULRLDL,还有FWHFVHFUH60LDLLULL1USDL1DSDLDSRLUSRL等等的最后面一个字母HL代表这个信号开关量是高电平还是底电平有效,简写开头的DZDDZUDLUL等是我们熟悉的我就不做解释了。)还有一些控制制信号(D21LD22LD22RLD21RL松闸信号,5#吸合信号等等)的输出。
5
,在芯片内部对CPU通过BCDBUS传输过来的控制指令及数据进行处理和运算再通过107~119等引脚组成的变频控制总线(GDSUPGDSDN~等组成的GDBUS)来控制变频驱动板及后级来控制电梯的运转。
五,CL芯片UPD96136GD
它是一片专用的多路串行信号处理芯片,它主要负责电梯内外呼串行信号及并联梯时光纤串口的数据传送。它损坏或不正常时会引起ECEB和不能联控的故障。
该部分的故障主要出在层站串行和轿厢串行通信的隔离驱动电路部分。
六,此外CPU对电梯的一些开关量(如7841GD60,减速开关TDSDLUL等)的采集是通过光偶前级隔离在通过几片HC240FIC8GIC3GIC9GIC10G)进行选通扫描读取,在通过16位数据总线BCDBUS读入CPU进行采集运算处理,同理印板上的六个BCD 拨码开关MON0MON1DNSHSHIFWOHG等及拨动开关DOOR/RSTDCB/FMSSW1/SW2等开关状态的采集原理亦是如此。
该部分印板电路故障的检修,当出现BCD拨码开关或拨动开关不工作失效混乱时,可对照图纸检查开关和IC3JIC2E5IC2C5IC3G5等的连线以及上述ICBCDBUS是否有断线,IC是否脱焊损坏

网友(2014-10-23):
日本芯片。。。。麻烦,非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