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 8247的移植问题

楼主(2009-01-18):
最近一段时间研究PowerPC,用的uboot是1.1.4的
因为板子不是标准的开发板,所以自己尝试修改了一下
只是把start.S文件中作了修改
程序中
点了两个LED灯,可是烧进去以后没有反应
就连cpu初始化还没有做,所以个人认为不应该是程序问题
怀疑是烧写或者编译出了问题,但是不能求证,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首先 #make MPC8272ADS_config(因为8272跟8247基本一样)
之后# make,不知道这样的过程对不对?
我是用MPC8260ADS作为基础进行修改的,希望哪位高手搞过这东西,给我一些指点。

网友A:
这个 我去年做过 ,用的 是 u-boot-1.2.0

你可以上 freescale的 网站去下mpc8272的bsp包。
这里我可以肯定的是u-boot-1.2.0里面关于ppc的 汇编不用做改动。如果串口不输出,应该是串口没配置好,u-boot-1.2.0里面关于mpc8247的 串口、网口驱动都是可以直接用的。软件人员要所要做的 就是 修改include/configs/xxx.h中的 相应宏定义而已。

我在移植时候是参照了 MPC8260ADS 那个模型。

网友(2009-02-19):
引用 网友A:
这个 我去年做过 ,用的 是 u-boot-1.2.0

你可以上 freescale的 网站去下mpc8272的bsp包。
这里我可以肯定的是u-boot-1.2.0里面关于ppc的 汇编不用做改动。如果串口不输出,应该是串口没配置好,u-boot-1.2.0里面 ...

请问BSP包是什么意思?我经常看见BSP这个词。

网友:
bsp ----  board support package

网友:
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
不要烧到flash中,在线测试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2013-06-06):
挺好,不过FSL不能下载VxWorks的BSP,要是能下载就好了。

网友(2013-12-31):
可以在FSL官网上点击链接,进入风河网站下载B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