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讲解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谢谢!

楼主(2009-01-18):
请高手帮帮小弟的忙!详细讲解一下这个电流检测电路的原理,因为我要编写这个电路的实验报告可是一头雾水,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写啊!电路也看的不是很明白还有就是如果写实验报告这个电路应注意哪些地方!最好详细些谢谢啦!

网友:
蜂窝煤球机 打煤机 蜂窝煤机 煤球机

网友:
linear的一个电流sensor放大器。这个电路就是从它的datasheet上抄的。上边有详细讲解。你把它翻成中文做实验报告就行了,呵呵

楼主:
谢谢!不过这个资料我有,另外这个电路图也是错的,那两个6101的取样芯片的输入正负极反了,应该把正负极反过来接不然电位不对!我想要的是这个电路的具体测试点,为什么测试这些点最好有公式说明,电位计算,比如我后面接负载,负载多大的如何接,请高手用公式加以说明!谢谢!

网友:
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还是要结合到实际的用途来考虑

网友:
不知道。。不过顶。。

网友:
分析原理还是求什么的

网友(2009-02-17):
第一次见,真好! 1A出0.2V电压,若出超过0.4V,则短路2000mA取样电阻

网友:
第一次见,真好! 1A 出0.2V,当出大于0.4V 时,短路2000mA取样电阻。

网友:
NB的人真多,你们是学模拟电路的吧
我学数字的就看不太明白

网友(2009-09-02):
看来不错,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