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ISE 10.1里面怎么进行时序仿真?

楼主(2009-01-19):
因为我以前使用的是Altera的Quartus II ,时序仿真的时候利用功能仿真时候写好的testbench就可以了,很方便。

在ISE 里面我现在只会用TESTBECNH进行功能仿真,但是下一步怎么时序仿真呢 ?

是不是要先进行区域约束和时序约束,然后进行时序分析啊~~~~

可不可以直接利用功能仿真时候的testbench来进行时序仿真?我没有看到时序仿真这个选项啊~~~~~

说明一下:我只是要进行简单的时序仿真,时钟频率不高~~~比如50MHz

谢谢~~~~~

网友(2009-04-25):
同问啊???
请高手解答

网友(2009-10-16):
好像ise自身不支持时序仿真, 改用modelsim吧

网友(2011-05-31):
Post_Route Simulation 就是时序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