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 斜率过补偿问题求教

楼主(2009-01-19):
设计boost时当补偿斜率远大于下降斜率(比如4倍)时系统会如何?很多文章都说系统响应变慢,为什么呢?根据ridley推导的公式来看好像只是系统主极点变大而增益变小,似乎对于补偿网络来说无须做出什么变化,就能够达到正常斜率补偿时的速度,问题出在哪里?这种过斜率补偿能用吗?

我是实际设计中发现按照电流模式来补偿整个环路,设定带宽大概为1/6右半平面零点时(大概10k),发现系统响应很差,有低频震荡(几百赫兹),相位裕度不够,而我的系统电流补偿斜率为下降斜率的4倍,是否此时不能按电流模式来设计补偿网络呢?

网友A:
1. 频域和时域是对应的。small Bw will lead to slow response. Normally, in order to current-loop stability on all of conditions, the more compensation is needed which will not affect the voltage loop about boost. U can run the small-signal open-loop simulation to check this.2. if the pm is enough (for example lt 60), i think this low freq ring is caused by simulation level, not the actual case. U can try to use higher level.

网友:
仿真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频域和时域是对应的。small Bw will lead to slow response. Normally, in order to current-loop stability on all of conditions, the more compensation is needed which will not affect the voltage loop ab ...

Thanks for your reply.
Can you tell  me some technology for AC simulation?
Or some useful documents?
Thanks in advanced.

网友B(2009-02-18):
引用 楼主:
设计boost时当补偿斜率远大于下降斜率(比如4倍)时系统会如何?很多文章都说系统响应变慢,为什么呢?根据ridley推导的公式来看好像只是系统主极点变大而增益变小,似乎对于补偿网络来说无须做出什么变化,就能够达 ...

我不是很明白你所说的 但是首先 主极点变化会引起带宽变化 肯定引起响应速度的变化
而且过补偿会导致电流模式衰退成电压模式 当补偿斜率远大与下降斜率 想极端一点 平掉... 那就变成电压模式了 当然也就响应变慢了

不晓得说的对不对 欢迎一起讨论

网友(2009-04-07):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很明白你所说的 但是首先 主极点变化会引起带宽变化 肯定引起响应速度的变化
而且过补偿会导致电流模式衰退成电压模式 当补偿斜率远大与下降斜率 想极端一点 平掉... 那就变成电压模式了 当 ...

同感……

可能是楼主加的谐波补偿过大的缘故,从而向电压模式靠近,引起LC 产生的两个Pole又距离比较近,从而引起相位裕度不够……

网友(2009-10-18):
请教一个问题:实际的工程设计中斜坡补偿的斜率取多少合适?0.5倍的下降斜率还是再大一点?
斜坡过补偿时,电流模式会变成电压模式,这里的过补偿有没有量化值,如补偿斜率大于几倍的下降斜率时电流模式会表现为电压模式?

网友(2009-12-04):
学习,学习,再学习,感觉自己的自动控制理论学的好糟糕。

网友:
太高深了,有沒有資料先學習一下??

网友:
请问如果我的 输出(vout)在不同的负载条件是不一样的,所以m2=vout/L 也就不一样,那补偿的斜率怎么跟踪这个变化的 m2呢。谢谢了 !

网友(2014-08-04):
开关电源仿真与设计中有BUCK、BOOST的零极点和带宽的推导公式。可以手算一下。和MATLAB的仿真结果还是很吻合的。斜坡补偿太大,会严重影响效率。关于斜坡补偿的论文,网络上一大把。

网友(2014-12-06):
好討論呀 值得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