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看看时序仿真的时候出现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9-01-20):
代码如下:
module test(clk,rst_n,din0,din1,dout);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7:0] din0,din1;

  output [8:0] dout;

  reg [8:0] dout;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dout<=0;
   else
         dout<=din0+din1;
endmodule

功能仿真的时候一切都正常,但是在进行时序仿真的时候,却出现了结果延迟的现象。就是不论我把时钟频率设置多大,结果都会在110ns左右才会出来,出来的结果也是在110ns附近输入的数据的结果,而与前面的输入输入数据无关。
图如附件所示,不知道怎么,论坛不好直接从本地预览贴图么?
是不是要进行区域约束和时序约束?可是我仿真的时候时钟用25MHz都不行,还是一样的症状~~~~

给大家造成麻烦,不好意思了~~~~

时序仿真图

时序仿真图

楼主:
还有啊 图中哪个输出的第一个结果30 是下面20+10得到的

但是怎么可能下个时钟上升沿还没有过来,结果就出来了呢?

网友(2011-11-01):
回复 网友A:

你好LZ,我也出现这个问题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下面是我的时序仿真结果

网友:
试一下再和你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