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一直困扰我的噪声的问题

楼主(2009-01-20):
Thomas H.LeeCMOS射频集成电路设计》PAGE199 LINE8.(12)式(或者池保勇《CMOS射频集成电路分析与设计》PAGE187 LINE5.(8-34)式)

(其中: 为射频MOSFET栅极噪声电流; 为射频MOSFET漏极噪声电流。)
感到非常困惑,花了好多时间推导,推不出来。这一直困扰着我寝食难安,真诚希望大家帮忙答疑解惑,多多指点,共同探讨。

谢谢!

楼主:
公式有点笔误,修改一下

公式有点笔误,修改一下

网友:
这个推导好像没有啥问题啊,不知LZ困扰在哪里

楼主:
intercon帮忙把把脉,真的不知道如何推,这地方卡了好久!!!

网友A:
觉得LZ 是个很仔细的人,但是抓住了细节忽略了主要,从p199 (11) 以下的内容并非是推导,而是根据已知用相关系数来表示某一项,就是以往解题时所说的“凑”,
具体的计算可以参考随机过程的教材,这个和IC没啥关系的,纯数学

网友:
同意!

引用 网友A:
觉得LZ 是个很仔细的人,但是抓住了细节忽略了主要,从p199 (11) 以下的内容并非是推导,而是根据已知用相关系数来表示某一项,就是以往解题时所说的“凑”,
具体的计算可以参考随机过程的教材,这个和IC没啥关系的 ...

楼主:
intercon大哥:经过艰苦努力,我目前只能走这么远了,再往下就卡住了。

intercon大哥:经过艰苦努力,我目前只能走这么远了,再往下就卡住了。

网友:
首先对楼主的钻研精神表示敬意,提出两点建议:
1.楼主既然推导出分子分母同时取相关,分式保持不变,那么分子分母上下同乘一项分式显然也不会变,此时上下同时再取相关又如何呢?
2.在随机过程的分式推导中,要多利用条件和性质进行简化,不要进行积分运算,这很消耗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