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互调(PIM)

楼主(2009-01-20):
无源互调(PIM)的概念
良好的通信质量要求保持一个可以容忍的载干(C/I)比,因此,我们的希望干扰”I”越小越好。在理想情况下,干扰”I”总是小于接收机的底噪。这个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干扰产生的原因之一就是无源互调。
当两个频率接近的大功率信号F1F2同时进入被测器件,由于器件的非线性,会产生F1F2的互调信号产物:|mF1±nF2|
m+n=2时,互调产物称为二阶互调;
m+n=3时,互调产物称为三阶互调,一般三阶互调对系统的影响较大,因为三阶互调的信号会落入本系统的接收频率范围。
比如:GSM系统取两个频率:F1=935MHz; F2=960MHz
三阶互调为:2*935-960=910MHz; 2*960-935=985MHz
其中910MHz的三阶互调信号落在GSM系统的接收频率范围内。
如果互调信号较大,则会对接收系统造成影响。
形成无源互调(PIM)的原因是什么?
设计、制造和维护都是产生互调的原因。就互调而言,良好的设计是必要条件,但不是成功的充分条件。同时,许多公司认为互调可以通过一些设计规则来控制:
避免使用含铁材料;
使连接结点的数量最少化;
设计中所有的连接结点必须是精确的,并且在足够的压力下还能维持很好的连接;
焊接或冷焊所有的结点;
避免不同材料间的直接接触;
电镀所有的表面,防止氧化;
确保电镀的均匀以及足够的厚度。
虽然这些规则看似简单,但是完美地实现它们才是成功的关键。理想过程中的微小偏差可能导致无法容忍的互调。现实环境下可能发生的情况:
部件间的简单连接;
螺杆和紧固件的不切当的扭矩;
连接处的焊接不良;
电镀前没有彻底充分清洗部件;
污染的电镀槽;
电镀材料的结构;
使用错误的材料;
电镀的附着力差。

网友(2011-07-19):
讲的好,最近在研究如何消除/降低微带线上的PIM,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