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级运放的增益是第一级大还是第二级大?为什么?

楼主(2009-01-20):
嗯,那天无意中看了2008年毕业生面试题目,有“2级运放的增益是第一级大还是第二级大?为什么?”

我记得我去年找工作也被问过这些,当时就觉得自己回答的不好,现在跟大家讨论一下
我的回答:

2级运放的增益是第一级大,主要由第一级提供高增益,第二级提供宽摆幅,主要有以下几点考虑
1. 因为第二级外接的负载应该是可变的,因此如果第二级增益大,一个外接的低阻抗负载有可能大大降低运放增益。因此如果第一级高增益,而第二级的增益不大,则负载变化对运放整体性能影响不大
2. 由于第二级要考虑有效驱动负载,因此一般电流要大,而增益一般是跟电流成反比
3. 从频率上看,如果第2级增益大,则代表第二级的输出阻抗大,主极点由输出级控制,这样主极点变化可能很大,不好控制和补偿;
   而如果第一级增益大,主极点在第一级,则可以在内部补偿,保证频域稳定性

请大牛帮我看看 ,我的考虑有什么错误的地方和还有什么我没有考虑到的,呵呵,谢谢

网友A:
以我設計的話……通常都是第一級的gain比較大…因為pole2在第二級…
第二級如果要很大的gain的話…需要很大的gm…相對之下…用的w/l要大的眼多……這樣子補償就會比較辛苦點…
所以正常的設計方試…就是第一級把gain提高…第二級了不起提供20dB的GAIN…大至是這樣子…

网友:
感慨!!

你已经比我考虑的多很多了,我要是能有你考虑这么全面的话就好了!我只知道两级或多级放大一般前级都为放大和控制部分,而后面的为反馈取样和小阻抗输出,两个复合管组成的放大电路的结型与前级一致!就知道这么点,见笑啦!

网友:
在补充一点,大的增益往往需要CASCODE结构获取大的负载电阻,这就限制了输出电压摆幅,故第二级不宜大增益

网友:
还有从噪声方面的考虑

网友:
感激各位先進提供的答案  讓在下受益良多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教导和支持,嗯,自己顶一下

网友:
第二级不宜大增益

网友:
噪声也算一个方面吧,拿个极端,如果所有的增益都在第二级上,那么第一级的噪声会被放大A倍
如果所有的增益都在第一级上的话,那么第二级的噪声就没有被放大。。。
意思是这么个意思,但是表达的不严谨,

楼主:
嗯,今天又想到一个,第一级增益大是否跟Mismatch也有一定关系,毕竟在实际设计中,mismatch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量啊

楼主:
自己的帖子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B:
一般而言 第一级gain大一些有好处
但是对于两级op,第一级gain做的比第二级过大,密勒补偿电容将会比较大
这是由于gbw由第一级gm决定,而次极点由第二级gm决定

网友:
顶一下,希望还有人补充

网友:
感谢各位,学到了不少知识

网友:
受益颇多

网友:
应该主要是考虑驱动和噪声吧,第二级一般是驱动级,输出电阻较小;噪声方面,第二级输入等效噪声是除上第一级增益的平方,如果增益大部分由第二级贡献的话,那么其等效到输入的噪声就较大。

网友:
很好的解释

网友:
多谢,大有收获

网友(2009-02-23):
引用 楼主:
嗯,那天无意中看了2008年毕业生面试题目,有“2级运放的增益是第一级大还是第二级大?为什么?”

我记得我去年找工作也被问过这些,当时就觉得自己回答的不好,现在跟大家讨论一下
我的回答:

2级运放的增益 ...

楼主分析得很正确呀,很受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今天又想到一个,第一级增益大是否跟Mismatch也有一定关系,毕竟在实际设计中,mismatch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量啊

不是mismatch,而是offset,
第二季引起的offect折算到输入端的话要除于第一级的增益的,AV1大的话offect就小

网友:
offset的考量跟NOISE考量?

网友(2009-09-06):
another perspective about this problem

我个人也认为二级Opamp的Differential input stage gain 应该比第二级要大,注意,这里的gain是Differential signal gain。
原因除了楼主列举的几点之外,还有一点是,Opamp引入Differential pair的最主要的目的是抑制common mode signal,而第二级对common mode signal几乎无任何抑制作用,因为是单端输入单端输出的,所以如果第二级gain比较大,实际上对common mode signal起了可观的放大作用。相反,减小第二级gain,增大Differential pair Differential mode gain 有利于抑制common mode signal。

网友:
收获很多

网友:
请问标准答案是第一级的比较大吗??

网友:
很多时候运放用到反馈系统里,输出阻抗的影响很大,第二级L尽量小点,电流大点,恩,相当有好处

网友C:
而增益一般是跟电流成反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而增益一般是跟电流成反比?

这句话是没有道理的,增益与电流有一定关系,但不是反比。

网友(2009-10-17):
第一级大增益但是会导致输出摆幅的减小,所以第二级的主要作用就是以提高输出摆幅为重点。所以第一级大增益,第二级大摆幅。

网友(2009-12-05):
大的增益往往需要CASCODE结构获取大的负载电阻,这就限制了输出电压摆幅,故第二级不宜大增益,而是用于增大摆幅

网友(2012-09-16):
整理一下上面帖子说的几点原因吧,也是本人认为最重要的原因:
1. 第一级增益大,能够有效的抑制第二级噪声到输入端的折合,即减小等效输入噪声
2.第一级增益直接关系到失调的大小,第一级增益大,其他管子的失配(不包括输入差分对的失配)和系统性误差引起的失调都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当然这也可能降低了线性度,得折中考虑了。
3.共模抑制比的问题,共模抑制比主要受输入差分对的影响,差分增益越大,则对共模抑制越大。
4.考虑到输出摆幅的问题,一般共源共栅级都是放在第一级的,显然第一级增益会大的多
5.从补偿的角度看,一般的二级OTA中,为稳定性考虑,第二级的gm会比较大,但出于摆幅考虑,电流要相应的增大,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减小了第二级的增益的,那么相对来说第一级的增益增大是对补偿有积极作用的

大概就这么些哈,期待牛人继续更新啊,错误之处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认真学习各位的分析!

网友:
第一级增益大,能够有效的抑制第二级噪声到输入端的折合,即减小等效输入噪声
请问:如果第一级增益很大,对第二级来说,等效到其输入端的噪声不是大吗?就是想知道为什么不把噪声从输入往输出等效啊!一直迷惑、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gbw和极点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网友(2013-09-11):
总结的都很好,面试肯定没问题

网友(2014-08-29):
第二级运放也是是双端输入双端输出的吧

网友(2015-05-15):
标题

回复 网友D:
    拉扎维书上有说的

网友:
顶一个,看到熟人的帖子。。。

网友(2015-07-14):
讨论很精彩,学习了

网友(2015-11-23):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真好

网友(2018-07-27):
回复 楼主:
如果是三级运放呢?我碰到一个第一级增益小于1,但是带宽比较大,主要增益在第二级,这是为什么?

网友(2023-05-03):
09年的帖子,当年毕业的学生现在是大佬了,神奇~

网友E:
增益跟电流成反比是什么意思啊???电流大说明gm也大,那增益不是变大了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增益跟电流成反比是什么意思啊???电流大说明gm也大,那增益不是变大了么? ...

再去看看拉扎维第三章,增益只和gm相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再去看看拉扎维第三章,增益只和gm相关吗

然而“增益一般是跟电流成反比”这句话也没有前提假设啊???

网友(2024-12-01):
很有意义的问题,顶顶

网友(2025-07-10):
引用 网友B:
一般而言 第一级gain大一些有好处
但是对于两级op,第一级gain做的比第二级过大,密勒补偿电容将会比较大
...

大佬,有的说法是第二级输入管的跨导做到第一级的6-8倍,为了把零点推出带宽之外,这个说法有根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我設計的話……通常都是第一級的gain比較大…因為pole2在第二級…
第二級如果要很大的gain的話…需要很大 ...

大佬好,有的说法是第二级的输入管的gm是第一级输入管gm的6-8倍,为了相位裕度的问题,如果我的第二级有共源共栅负载的话,想把第二级增益做小一些,比如20dB,那么输入管的这个跨导关系冲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