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刻技术知识问与答

楼主(2009-01-20):
光刻技术知识问与答

何谓 DUV?
答:曝光过程中用到的光,其波长为248nm,其波长较短,因此曝光完成后的图形分辨率较好,用于较为重要的制程中。
I-line与DUV主要不同处为何?
答:光源不同,波长不同,因此应用的场合也不同。I-Line主要用在较落后的制程(0.35微米以上)或者较先进制程(0.35微米以下)的Non-Critical layer。DUV则用在先进制程的Critical layer上。
何为Exposure Field?
答:曝光区域,一次曝光所能覆盖的区域
何谓 Stepper? 其功能为何?
答:一种曝光机,其曝光动作为Step by step形式,一次曝整個exposure field,一個一個曝過去
何谓 Scanner? 其功能为何?
答:一种曝光机,其曝光动作为Scanning and step形式, 在一個exposure field曝光時, 先Scan完整個field, Scan完後再移到下一個field.
何为象差?
答:代表透镜成象的能力,越小越好.
Scanner比Stepper优点为何?
答:Exposure Field大,象差较小
曝光最重要的两个参数是什幺?
答:Energy(曝光量), Focus(焦距)。如果能量和焦距调整的不好,就不能得到要求的分辨率和要求大小的图形,主要表现在图形的CD值超出要求的范围。因此要求在生产时要时刻维持最佳的能量和焦距,这两个参数对于不同的产品会有不同。
何为Reticle?
答:Reticle也称为Mask,翻译做光掩模板或者光罩,曝光过程中的原始图形的载体,通过曝光过程,这些图形的信息将被传递到芯片上。
何为Pellicle?
答:Pellicle是Reticle上为了防止灰塵(dust)或者微塵粒子(Particle)落在光罩的图形面上的一层保护膜。
何为OPC光罩?
答:OPC (Optical Proximity Correction)为了增加曝光图案的真实性,做了一些修正的光罩,例如,0.18微米以下的Poly, Metal layer就是OPC光罩。
何为PSM光罩?
答:PSM (Phase Shift Mask)不同于Cr mask, 利用相位干涉原理成象,目前大都应用在contact layer以及较小CD的Critical layer(如AA,POLY,METAL1)以增加图形的分辨率。
何為CR Mask?
答:傳統的鉻膜光罩,只是利用光訊0與1干涉成像,主要應用在較不Critical 的layer
光罩编号各位代码都代表什幺?
答:例如003700-156AA-1DA, 0037代表产品号,00代表Specialcode,156代表layer,A代表客户版本,后一个A代表SMIC版本,1代表FAB1,D代表DUV(如果是J,则代表I-line),A代表ASML机台(如果是C,则代表Canon机台)
光罩室同时不能超过多少人在其中?
答:2人,为了避免产生更多的Particle和静电而损坏光罩。
存取光罩的基本原则是什幺?
答:(1) 光罩盒打开的情况下,不准进出Mask Room,最多只准保持2个人(2) 戴上手套(3) 轻拿轻放
如何避免静电破坏Mask?
答:光罩夹子上连一导线到金属桌面,可以将产生的静电导出。
光罩POD和FOUP能放在一起吗?它们之间至少应该保持多远距离?
答:不能放在一起,之间至少要有30公分的距离,防止搬动FOUP时碰撞光罩Pod而损坏光罩。
何谓 Track?
答:Photo制程中一系列步骤的组合,其包括:Wafer的前、后处理,Coating(上光阻),和Develop(显影)等过程。
In-line Track机台有几个Coater槽,几个Developer槽?
答:均为4个
机台上亮红灯的处理流程?
答:机台上红灯亮起的时候表明机台处于异常状态,此时已经不能RUN货,因此应该及时Call E.E进行处理。若EE现在无法立即解决,则将机台挂DOWN。
何谓 WEE? 其功能为何?
答:Wafer EdgeExposure。由于Wafer边缘的光阻通常会涂布的不均匀,因此一般不能得到较好的图形,而且有时还会因此造成光阻peeling而影响其它部分的图形,因此 将Wafer Edge的光阻曝光,进而在显影的时候将其去除,这样便可以消除影响。
何为PEB?其功能为何?
答:Post Exposure Bake,其功能在于可以得到质量较好的图形。(消除standing waves)
PHOTO POLYIMIDE所用的光阻是正光阻还是负光阻
答:目前正负光阻都有,SMIC FAB内用的为负光阻。
RUN货结束后如何判断是否有wafer被reject?
答:查看RUN之前lot里有多少Wafer,再看Run之后lot里的WAFER是否有少掉,如果有少,则进一步查看机台是否有Reject记录。
何谓 Overlay? 其功能为何?
答:迭对测量仪。由于集成电路是由很多层电路重迭组成的,因此必须保证每一层与前面或者后面的层的对准精度,如果对准精度超出要求范围内,则可能造成整个电路不能完成设计的工作。因此在每一层的制作的过程中,要对其与前层的对准精度进行测量,如果测量值超出要求,则必须采取相应措施调整processcondition.
何谓 ADI CD?
答:Critical Dimension,光罩图案中最小的线宽。曝光过后,它的图形也被复制在Wafer上,通常如果这些最小的线宽能够成功的成象,同时曝光的其它的图形也能够成功的成象。因此通常测量CD的值来确定process的条件是否合适。
何谓 CD-SEM? 其功能为何?
答:扫描电子显微镜。是一种测量用的仪器,通常可以用于测量CD以及观察图案。
PRS的制程目的为何?
答:PRS (Process Release Standard)通过选择不同的条件(能量和焦距)对Wafer曝光,以选择最佳的process condition。
何为ADI?ADI需检查的项目有哪些?
答:After Develop Inspection,曝光和显影完成之后,通过ADI机台对所产生的图形的定性检查,看其是否正常,其检查项目包括:Layer ID,Locking Corner,Vernier,Photo Macro Defect
何为OOC, OOS,OCAP?
答:OOC=out of control,OOS=Out of Spec,OCAP=out of control action plan
当需要追货的时候,是否需要将ETCH没有下机台的货追回来?
答:需要。因为通常是process出现了异常,而且影响到了一些货,因此为了减少损失,必须把还没有ETCH的货追回来,否则ETCH之后就无法挽回损失。
PHOTO ADI检查的SITE是每片几个点?
答:5点,Wafer中间一点,周围四点。

PHOTO OVERLAY检查的SITE是每片几个点?
答:20

PHOTO ADI检查的片数一般是哪几片?
答:#1,#6,#15,#24; 统计随机的考量
何谓RTMS,其主要功能是什幺?
答:RTMS (Reticle Management System) 光罩管理系统用于trace光罩的History,Status,Location,and Information以便于光罩管理
PHOTO区的主机台进行PM的周期?
答:一周一次
PHOTO区的控片主要有几种类型
答:(1) Particle :作為Particle monitor用的芯片,使用前測前需小於10顆(2) Chuck Particle:作為Scanner測試Chuck平坦度的專用芯片,其平坦度要求非常高(3) Focus :作為Scanner Daily monitorbest 的wafer(4) CD :做為photo區daily monitor CD穩定度的wafer(5) PR thickness:做為光阻厚度測量的wafer(6) PDM :做為photo defect monitor的wafer
当TRACK刚显示光阻用完时,其实机台中还有光阻吗?
答:有少量光阻
当TRACK刚显示光阻用完时,其实机台中还有光阻吗?
答:有少量光阻
WAFER SORTER有读WAFER刻号的功能吗?
答:有
光刻部的主要机台是什幺? 它们的作用是什幺?
答:光刻部的主要机台是: TRACK(涂胶显影机), Sanner(扫描曝光机)
为什幺说光刻技术最象曰常生活中的照相技术
答:Track 把光刻胶涂附到芯片上就等同于底片,而曝光机就是一台最高级的照相机. 光罩上的电路图形就是"人物". 通过对准,对焦,打开快门,让一定量的光照过光罩, 其图像呈现在芯片的光刻胶上, 曝光后的芯片被送回Track 的显影槽, 被显影液浸泡, 曝光的光刻胶被洗掉,图形就显现出来了.
光刻技术的英文是什幺
答:Photo Lithography
常听说的.18 或点13 技术是指什幺?
答:它是指某个产品,它的最小"CD" 的大小为0.18um or 0.13um. 越小集成度可以越高, 每个芯片上可做的芯片数量越多, 难度也越大.它是代表工艺水平的重要参数.
从点18工艺到点13 工艺到点零9. 难度在哪里?
答:难度在光刻部, 因为图形越来越小, 曝光机分辨率有限.
曝光机的NA 是什幺?
答:NA是曝光机的透镜的数值孔径;是光罩对透镜张开的角度的正玹值. 最大是1; 先进的曝光机的NA 在0.5 ---0.85之间.
曝光机分辨率是由哪些参数决定的?
答:分辨率=k1*Lamda/NA. Lamda是用于曝光的光波长;NA是曝光机的透镜的数值孔径; k1是标志工艺水准的参数, 通常在0.4--0.7之间.
如何提高曝光机的分辨率呢?
答:减短曝光的光波长, 选择新的光源; 把透镜做大,提高NA.
现在的生产线上, 曝光机的光源有几种, 波长多少?
答:有三种: 高压汞灯光谱中的365nm 谱线, 我们也称其为I-line; KrF 激光器, 产生248 nm 的光; ArF 激光器, 产生193 nm 的光;
下一代曝光机光源是什幺?
答:F2 激光器. 波长157nm
我们可否一直把波长缩短,以提高分辨率? 困难在哪里?
答:不可以. 困难在透镜材料. 能透过157nm 的材料是CaF2, 其晶体很难生长. 还未发现能透过更短波长的材料.
为什幺光刻区采用黄光照明?
答:因为白光中包含365nm成份会使光阻曝光,所以采用黄光; 就象洗像的暗房采用暗红光照明.
什幺是SEM
答:扫描电子显微镜(Scan Electronic Microscope)光刻部常用的也称道CD SEM. 用它来测量CD
如何做Overlay 测量呢?
答:芯片(Wafer)被送进Overlay 机台中. 先确定Wafer的位置从而找到Overlay MARK. 这个MARK 是一个方块 IN 方块的结构.大方块是前层, 小方块是当层;通过小方块是否在大方块中心来确定Overlay的好坏.
生产线上最贵的机器是什幺
答:曝光机;5-15 百万美金/台
曝光机贵在哪里?
答:曝光机贵在它的光学成像系统 (它的成像系统由15 到20 个直径在200 300MM 的透镜组成.波面相位差只有最好象机的5%. 它有精密的定位系统(使用激光工作台)
激光工作台的定位精度有多高?
答:现用的曝光机的激光工作台定位的重复精度小于10nm
曝光机是如何保证Overlay<50nm
答:曝光机要保证每层的图形之间对准精度<50nm. 它首先要有一个精准的激光工作台, 它把wafer移动到准确的位置. 再就是成像系统,它带来的图像变形<35nm.
在WAFER 上, 什幺叫一个Field?
答:光罩上图形成象在WAFER上, 最大只有26X33mm一块(这一块就叫一个Field),激光工作台把WAFER 移动一个Field的位置,再曝一次光,再移动再曝光。 直到覆盖整片WAFER。 所以,一片WAFER 上有约100左右Field.
什幺叫一个Die?
答:一个Die也叫一个Chip;它是一个功能完整的芯片。 一个Field可包含多个Die;
为什幺曝光机的绰号是“印钞机”
答:曝光机 很贵;一天的折旧有3万-9万人民币之多;所以必须充份利用它的产能,它一天可产出1600片WAFER。
Track和Scanner内主要使用什幺手段传递Wafer:
答:机器人手臂(robot), Scanner 的ROBOT 有真空(VACCUM)来吸住WAFER. TRACK的ROBOT 设计独特, 用边缘HOLD WAFER.

可否用肉眼直接观察测量Scanner曝光光源输出的光
答:绝对禁止;强光对眼睛会有伤害
为什幺黄光区内只有Scanner应用Foundation(底座)
答:Scanner曝光对稳定性有极高要求(减震)
近代光刻技术分哪几个阶段?
答:从80’S 至今可分4阶段:它是由曝光光源波长划分的;高压水银灯的G-line(438nm), I-line(365nm); excimer laser KrF(248nm), ArF laser(193nm)
I-line scanner 的工作范围是多少?
答:CD >0.35um 以上的图层(LAYER)
KrF scanner 的工作范围是多少?
答:CD >0.13um 以上的图层(LAYER)
ArF scanner 的工作范围是多少?
答:CD >0.08um 以上的图层(LAYER)
什幺是DUV SCANNER
答:DUV SCANNER 是 指所用光源为Deep Ultra Voliet, 超紫外线.即现用的248nm,193nm Scanner
Scanner在曝光中可以达到精确度宏观理解:
答:Scanner是一个集机,光,电为一体的高精密机器;为控制iverlay<40nm,在曝光过程中,光罩和Wafer的运动要保持很高的同步性.在250nm/秒的扫描曝光时,两者同步位置<10nm.相当于两架时速1000公里/小时的波音747飞机前后飞行,相距小于10微米
光罩的结构如何?
答:光罩是一块石英玻璃,它的一面镀有一层铬膜(不透光).在制造光罩时,用电子束或激光在铬膜上写上电路图形(把部分铬膜刻掉,透光).在距铬膜5mm 的地方覆盖一极薄的透明膜(叫pellicle),保护铬膜不受外界污染.
在超净室(cleanroom)为什幺不能携带普通纸
答:普通纸张是由大量短纤维压制而成,磨擦或撕割都会产生大量微小尘埃(particle).进cleanroom 要带专用的Cleanroom Paper.
如何做CD 测量呢?
答:芯片(Wafer)被送进CD SEM 中. 电子束扫过光阻图形(Pattern).有光阻的地方和无光阻的地方产生的二次电子数量不同; 处理此信号可的图像.对图像进行测量得CD.
什幺是DOF
答:DOF 也叫Depth Of Focus, 与照相中所说的景深相似. 光罩上图形会在透镜的另一侧的某个平面成像,我们称之为像平面(Image Plan), 只有将像平面与光阻平面重合(In Focus)才能印出清晰图形. 当离开一段距离后, 图像模糊.这一可清晰成像的距离叫DOF
曝光显影后产生的光阻图形(Pattern)的作用是什幺?
答:曝光显影后产生的光阻图形有两个作用:一是作刻蚀的模板,未盖有光阻的地方与刻蚀气体反应,被吃掉.去除光阻后,就会有电路图形留在芯片上.另一作用是充当例子注入的模板.
光阻种类有多少?
答:光阻种类有很多.可根据它所适用的曝光波长分为I-line光阻,KrF光阻和ArF光阻
光阻层的厚度大约为多少?
答:光阻层的厚度与光阻种类有关.I-line光阻最厚,0.7um to 3um. KrF光阻0.4-0.9um. ArF光阻0.2-0.5um.
哪些因素影响光阻厚度?
答:光阻厚度与芯片(WAFER)的旋转速度有关,越快越薄,与光阻粘稠度有关.
哪些因素影响光阻厚度的均匀度?
答:光阻厚度均匀度与芯片(WAFER)的旋转加速度有关,越快越均匀,与旋转加减速的时间点有关.
当显影液或光阻不慎溅入眼睛中如何处理
答:大量清水冲洗眼睛,并查阅显影液的CSDS(Chemical Safety Data Sheet),把它提供给医生,以协助治疗

网友(2012-04-22):
学习中,受教了

网友(2015-10-12):
学习到了,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