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Hspice仿真晶振的问题

楼主(2009-01-20):
12MHz的晶振等效电路。R1,C1,L1和CO的值见网表。

现在的问题是,电路确实是振了,频率也和计算出来的一致为12M。但是V(OSC2)的振动幅值只有几个mV,一直在1.1V左右振荡。请问Hspice仿真的时候还需要加那些OPTION吗?

貌似这里做过晶振电路仿真的兄弟不少,麻烦大家帮我看一看。谢谢!!

.OPTION post=1
.OPTION accurate
.OPTION DELMAX = 0.5ns
.OP

.PROBE tran v(*)

vvdd vdd 0 pwl(0u 0v 100n 0v 110n 2.5v)
.tran 10n 200u UIC
.IC v(osc1) = 1.2
.IC v(osc2) = 1.2
.IC i(L1) = 1u

MP2 OSC2 OSC1 VDD VDD PCH L=2U W=400U
MN2 OSC2 OSC1 0 0 NCH L=2U W=200U
RF OSC1 OSC2 100k
R1 OSC1 N1N13 40
C1 N1N13 N1N55 1.75f
L1 N1N55 OSC2 0.1
CO OSC1 OSC2 5P
CL2 OSC2 0 8P
CL1 OSC1 0 8P

.END

网友(2011-09-04):
回复 楼主:

你好,按你给的网表,我用Hspice仿真时,osc1和osc2都没有振荡,是为什么啊?

网友(2011-10-21):
回复 楼主:

    仿真精度设置不正确

网友:
RF只有100k,太小,至少大于1Meg

网友(2018-07-30):
回复 网友A:

   同问,我的晶振电路起振了,频率也好着,但是某些工艺角或者温度下osc_in和OSC_out不正常,osc_in的幅度有75V以上了,为什么?是电路的错误还是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请教下,电路起振仿真是怎样设置的,有初始值设置吗?
我现在调试晶振电路,任怎么调节Gm大小,都没法起振。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下,后来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2021-05-21):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若在tran里仿真要点option里设maxstep,一般一两百n或几十n或者更小,这样可以振荡

网友:
我出现的问题是在某个工艺角下温度为125°时,会不起振,其他都比较正常,请问您后面是怎么解决此问题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