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安装问题

楼主(2009-01-21):
linux版的,安装后设置环境变量按照网上的办法,启动dc_shell时老是提示:Fatal:Design Compiler is not enable .(DCSH-1)
这是怎么回事 a ??哪位知道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是:
         License 没置好 或者没启动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啊

网友:
环境变量设置问题,你把.bash贴出来给大家参考下。下面的是我的,你可以copy下
我成功安装dc2007
alias lmli='/home/luoph/eda/synopsys/scl/linux/bin/lmgrd -c /home/luoph/eda/synopsys/license/license.dat -l /home/luoph/syn_lic.log'
export SYNOPSYS_HOME=/home/luoph/eda/synopsys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27000@localhost
export LM_LICENSE_FILE=$SYNOPSYS_HOM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PATH=$SYNOPSYS_HOME/dc/bin:/usr/synopsys/scl/linux/binPATH
alias dv=$SYNOPSYS/dc/bin/design_vision

楼主:
我的是2003的,我设置的/etc/csh.cshrc

setenv SNPSLMD_LICENSE_FILE 27000@localhost.localdomain
setenv LM_LICENSE_FILE /synopsys/license.dat
set path = (   /synopsys/dc_2003/linux/syn/bin \
               /synopsys/dc_2003/linux/syn/exec \
               /synopsys/dc_2003/bin \
               $path)
setenv SYNOPSYS_TMAX /synopsys/dc_2003

对吗?

楼主:
我的DC安装在、synopsys/dc_2003下!!

楼主:
能说一下csh怎么设置的吗??谢谢!

网友:
如果 你 的 license 对的话 :

一句话 配置 就够了 : CSH

setenv SNPSLMD_LICENSE_FILE $SYNOPSYS/SCL-10.9.1/admin/license/license.dat

你自己用的话  没必要  用  SCL 启动  license server

网友:
syn_vV-2003.12-SP1  能在Linux7.2下运行
其他版本推荐采用 Redhat EL3

------------------------------
syn_vV-2003.12-SP1
-------------------------------
配置环境变量,以CSHELL为例:
-------------------------------------------------------------
setenv SYNOPSYS /edatools/synopsys
set path=($SYNOPSYS/DC-2003.12-SP1/linux/syn/bin $path)
setenv SNPSLMD_LICENSE_FILE $SYNOPSYS/SCL-10.9.1/admin/license/synopsys_license.dat

网友:
值得叁考

网友(2012-04-16):
不是,你的是license问题,可能是csh设置license问题,也有可能是license本身没有生成好的关系

网友(2018-01-09):
回复 网友A:
那license如何启动或设置呢?

网友:
你们说的都是csh下的配置,请问bash下如何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