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ng OSC 幅度有什么意义?

楼主(2009-01-21):
RAZAVI书上提到调整Ring OSC 频率的方法会改变振荡幅度,但是一般来说,OSC输出前均要接放大调整,最后输出是方波,那么之前的振荡幅度有一些变化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最后输出幅度是由系统电源控制的方波.请教!!!

网友:
1,osc的幅度如果太小,那么对后面的放大器的要求就高,另外osc的幅度大可以有效降低外界噪声的影响,但是这需要较大的功耗。

网友:
是的,噪声是一个方面,
干扰的幅度是固定的可以认为,你的振幅越大,噪声的比例就越小。这样在相同的slew rate 下,jitter就小,也就是phase noise就越小

楼主:
恩。上面说的是,多谢!还有别的考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