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动态电路和静态电路

楼主(2009-01-21):
动态电路和静态电路的定义分别是什么呢?
怎么区分呢

网友:
我的理解:
静态电路是指电路中每个输出节点总有一条对电源,或对地的低阻通路,例如最简单的CMOS反相器,PMOS和NMOS管总有一个是导通的。
动态电路在通过在对电路中高阻节点(例如MOS管的栅)充电或放电,利用存储在高阻节点的电荷来存储信息。在信息保持阶段该节点对电路的其他部分都是高阻隔离的。

网友:
shang lou 不错 同感

网友:
Is th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RAM and DRAM?

网友:
怎么都讨论模拟电路呢

网友(2009-04-23):
动态电路指有内部节点充放电的电路,静态电路指靠电源、地充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