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1.1 晶振问题

楼主(2009-01-22):
请问USB1.1中PHY一般采用多少PPM的晶振   如果晶振太差会有哪些影响  如何解决  而且以最小代价解决掉

网友(2009-10-26):
如果采用晶振,应该不用考虑偏差了,毕竟是晶振

网友:
楼上这个话说过来,USB认证是要看jitter的,时钟误差的,还是要考虑误差的,可以参考USB标准来看,如果不过认证,问题就不大了

网友:
48MHz,我在Atera EP2C35上用的是把27M做16/9倍频达到48M,我试了一下,也可以用50M做25/26分频接近48M,不过不要枉想用其PLL直接把50M分频成48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