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锁定

楼主(2009-01-22):
如何判断pll为锁定状态???

网友:
1:若是用專用IC它有一個LOCK判識腳。
2:若是用分立零件兜線路,那麼就核對VCO產生之頻率是否相符!
  鎖住時稍微增減諧振電感或電容其頻率仍為恆定。

网友:
这个一般情况下测的VCO的控制电压,控制电压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的话可以认为是基本锁定的。
当然,由于一些不理想因素,VCo的控制电压不可能是完全不变的,会有一些小的波动和周期杂散,这都是可以忍受的。

网友:
請問一般的criteria 如何設定呢 電壓變化小於多少叫鎖定

网友:
同意楼上的,理论上观察频率是否相等或相位差是否为常数,但在实际测试中无法测量,故观察控制电压或低通滤波器输出电压的时域变化,若稳定则为锁定

网友:
如果参考时钟和反馈的相位差小于一定值就可以认为锁定,或者看VCO控制电压。

网友: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