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installer安装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9-01-23):
我准备安装dc2007,首先要安装installer,在将其解压后,有三个文件:installer install.now  setup.sh和一个文件夹:install_bin。我用的是ubuntu,输入:sudo ./installer -gui,结果显示sudo: ./installer: command not found。我应该怎样才能启动installer呢?谢谢各位了!

网友:
直接运行setup.sh这个文件就行了。。

网友:
是不是还需要SCI?

网友:
奇怪啊。installer没execute权限?

我就是运行installer装的。我是习惯于text安装的。你试试把sudo去掉,installer能运行吗?

网友(2009-03-03):
把目录下所有文件+写权限

网友(2009-05-22):
去了sudo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2010-12-29):
creese兄:

看了这个贴的发帖时间,觉得creese兄的这个问题应该已经解决了吧。
小弟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请不吝赐教。

我在安装SCL11.1时,按照本版上发的安装教程来做,做到验证生成的
license文件时,FAIL了。错误信息提示我site ID 不对。

是不是在安装 SCL时,要在synopsy installer的GUI界面里设定以下
的3个参数啊,我用的都是默认值。

1.【Site ID Number】 000
2.【site administrator】 没有填写(默认为空)
3.【Contact information】 root@(none)

■是不是这些参数都要设定为 特定的值啊?

关于本问题,下帖中小弟做了更具体的描述,望creese兄不吝赐教。
http://bbs.eetop.cn/thread-281082-1-2.html

网友(2011-11-09):
回复 楼主:

    creese 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

网友(2013-04-14):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楼主不吝赐教,指导一下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解决权限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