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异步控制信号 仿真出现问题 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09-01-23):
用4个寄存器同步一控制信号,在仿真时还是出现问题,大家帮忙看看, 下边是代码,还有波形。多谢。

input clk;
input start;
output start_real;

reg [3:0] start_shift;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start_shift <= { start_shift[2:0], start };
if (start_shift == 4'b1111)
start_real <= 1'b1;
else
start_real <= 1'b0;
end

网友:
start_shift没有初始状态。

网友:
一般在电路上不会有错误,建议 START_REAL = SH[3:1];

网友:
没有复位信号,输出需要定义为reg类型

没有复位信号,输出需要定义为reg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