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P、LCD、PDP机芯方案

楼主(2009-01-25):
DLP、LCD、PDP机芯方案

DLP、LCD、PDP机芯方案

网友(2009-06-20):
PDP显示器电源管理架构分析

网友(2007-07-17):
PDP的显示原理、PDP为何较耗电?

在此以逐步的方式来说明PDP的显示原理,相信各位都看过打雷吧?雷电直接从云层落到地面,所经过的路径是空气,要让原本不适合导电的空气成为电流流经的导体路径,自然要有很高的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2010-03-01):
Please share more in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