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cadence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9-01-27):
本人刚刚开始接触cadence 对这个软件不了解
最近用到这个软件仿真一个LNA电路
电路画好之后 执行仿真 总是显示
三极管 "is an instance of an undefined model ", 三极管模型我是使用软件自带库"analoglib" 里的"vpnp"和"vnpn"

这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这些模型的model name 我没填对吗? ps: 怎么查看vnpn和vpnp的model name?
还是我必须自己建立一个三极管模型? 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顺便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2009-09-01):
cadence里自带的spectre仿真modle里没有三极管及mosfet的model,一般这些model都是代工厂提供的,因为和工艺参数相关性很大,自己做model的难度比较大,除非你熟悉fundry厂的工艺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