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下IC的测试机器

楼主(2009-01-27):
谢谢,有生产商的最好。

网友:
93000 有钱的话

网友A(2023-01-03):
SOC或者模拟的一般都是J750和93k
NAND的用T5830。泰瑞达的M2,M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OC或者模拟的一般都是J750和93k
NAND的用T5830。泰瑞达的M2,M5

老哥有T5830 M5 的相关资料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有T5830 M5 的相关资料嘛,

我回去找找

网友A(2023-02-07):
引用 网友B:
老哥有T5830 M5 的相关资料嘛,

你在那个公司?长存?

网友B(2023-03-11):
引用 网友A:
你在那个公司?长存?

是的,你也是嘛?

网友(2023-04-11):
引用 网友B:
是的,你也是嘛?

以前是

网友:
宏泰MS8000 数字测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