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测试程序如何生成?

楼主(2009-01-28):
各位高手:
正在学习夏老师的Verilog数字系统设计教程》,不知道其中《简化的RISC CPU设计》一章,

最后装入rom中用于cpu测试的程序是如何生成的。

求各位帮帮忙,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各位高人们都在哪啊?

为什么没人理我呢?

网友:
为什么没有回答

为什么有50多人查看,就没有回答的呢?

也许搂主的这个问题是有点菜,但再高的高手也是过这个阶段,都经历过在这阶段独自

摸索的痛苦,这时的人最需要帮助,真诚地希望各位高手多帮帮初学者,也许你的一两

句话,就让别人少走了一大段弯路。

搂主:我不是高手,只是尽我所能帮帮你,不一定对,供你参考。

我理解的是:该程序遵循8086指令集,用8086汇编编译器masm编译

楼主:
谢谢一楼

非常感谢一楼的帮助和真诚的话语!

像我这样的初学者真的非常渴望得到前辈、高人的指点。

现在的现实是:找工作要求有相当的经验,而不通过实践和真正的项目磨练,又很难积累起足够的经验,尤其是对初学者,

可以说是一步一个坎,一个在别人看来很简单的问题,也许需要花大量时间思考才能解决,甚至为了找到一个可用的软件,都得大费周折。

真诚地希望前辈、高人们,能够给初学者多一点帮助,让我们少走点弯路。

谢谢大家!

网友:
我是文肓

我看了,但我不是这行人,抱歉回答不了

网友:
自己写程序,生成机器码。

网友:
也可以用随机序列。

网友(2010-10-15):
我也看了,但是帮不上忙!!!

网友:
需要把你写到ROM中,让CPU run起来的C代码或者汇编代码编译成二进制文件。再readmemh()写到ROM中。指令宽度和MEMORY可以不一样,看你怎么读到ITCM和DTCM里。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很简单,看你的CPU的指令时怎么译码的,每条指令对应的机器码是什么,总之把机器码放到ROM里去,用READMEMH也好,自己先做个假的ROM也好,反正是先测试CPU功能嘛。如果你的CPU指令集正好是你手头上的编译器支持的型号,那就更简单了,比如说你是51的CPU,那用KEIL或者伟福,把测试代码编译成机器码,然后放到ROM里去

网友:
编译器,可以看看编译过程。

网友(2010-11-21):
11楼正解!!

网友:
最近要做个大作业,设计个RSIC,同样的困惑.书上的原理不难实现.对初学者,难得是如何验证与仿真.书本上的仿真很多是些过于简单的例子,很难参考.

网友:
如果指令数目不多的话直接手写机器码,也可用编译器生成你目标指令的二进制代码

网友(2011-03-19):
一般是自己写,才可能测试完全。或者自己写程序来写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