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ADC怎麼著手...

楼主(2009-01-31):
大家好:我最近在跟著老師做一個SARADC,但是有點不知道從何處開始下手,板上相關的文件大概都載了。請問作一顆SARADC需要懂些甚麼呢?還有SARADC主要的好處是甚麼?請問她是何用來做一個觸控式面板的ADC嗎?是的話又如何來開一個規格來設計呢?謝謝~~

网友:
SAR的优点在于结构简单,功耗,面积小

主要的SHA,comparator,DAC,logic很多paper都讲到

分辨率中等,速率低的要求时即可用

如12bits,1Msps

规格设计还是得看系统相关参数要求了

网友:
可能先用simulink建一个模型比较好了

网友(2009-05-04):
comparator要有offset cancellation的, 可以用input/output offset cancellation的架構, 可以都用

网友:
請問LZ是NCTU的學生嗎

网友(2009-07-30):
恩,不错,需要慢慢学习

网友(2009-09-11):
你可以参考 Digital Electronics, Bignell & Donovan

你可以参考 Digital Electronics, Bignell & Donovan, 4th Edition 这本书~~里面有 SARADC 完整的电路与操作说明~~.
SARADC 的优点就是中高分辨率, 省电, 面积较小, 中速...
缺点就是无法做更高分辨率 (受组件特性影响), 速度无法更快 (几 bits 则需要几个 clock 做运算

适用范围很广, 其实没有一定要用在哪个地方, 若为触控式面板的话, 不需要超高速, 所以选择省电的 ADC 才是王道~~
所以 SARADC 还蛮适合的~~~规格主要就是速度, 分辨率, 操作电压~~等等等~~

不过...假如能用 X-Y Scan 方式来做 Comparator 会更适合, 毕竟没有看过有人再触控式面板上画画~~~
所以只要做一个 Comparator, 逐行扫描是否为 Click 即可~~~(这是我的想法...^^"...)

网友:
有博士论文吗?

网友(2009-10-21):
最好是能有背景介绍和大致原理的,性能方面详细的paper的已经很多了

网友(2009-12-25):
peper很多了,自己慢慢学习吧

网友:
the sar control logic is difficult, i am very confused

网友(2010-04-04):
版上有个CIC在ADC方面的介绍ppt,可以参考一下。

SARADC的优点是结构简单,功耗低,中高精度,比较容易校正。一般用在移动设备,医疗监控,或者工控设备上。

电路结构上包括sample,DAC,comparator,SAR logic等等。

SPEC上来说,精度范围比较广,3、4bit到16bit的都有。要根据应用环境来选择适当的精度。如果这是你的第一个,那么建议你做10bit左右的。SARADC的速度都不快,几百k的速度一般就够了。

模拟电路方面主要是采样和控制开关,DAC以及comparator,基准buffer等等,会涉及到op的close-loop和open-loop。在此基础上再加入IOS消除comparator的offset,加入校正电路以校正DAC的mismatch等等。

数字电路相对简单,包括SAR logic, clock gen,output buffer等等。ALLEN的书上也有现成的例子。

附件里面有两篇SAR 方面的paper,一般做SAR ADC的designer都会看过的,可以参考一下。

A Self-Calibrating 15 Bit CMOS AD Converter.pdf

High-Resolution AD Conversion in MOS LSI.pdf

网友(2010-07-29):
A self-calibrating 15 bit CMOS A/D converter
Lee, H.-S.; Hodges, D.A.; Gray, P.R.;
Solid-State Circuits, IEEE Journal of
Volume: 19 , Issue: 6
Publication Year: 1984 , Page(s): 813 - 819

网友:
SAR adc 也是非常多種,建議多找資料看看。

网友(2010-09-15):
触摸屏用很弱的SAR就行。

速度不用快(100Ksps足矣),精度不用很高(10bit差不多就够了),不用基准。
最大的要求:低功耗。

这个如果是单独的触摸屏芯片,可能不能单独设计。实际上单独触屏芯片时钟可能是I2C总线上的时钟,在你转换完成之前就要开始出数据。比如你转换10bit完成需要11个时钟周期,但是第3个时钟周期就要从I2C出高位数据。系统不会等你转换完的。

网友:
其實SAR現在的RESOLUTION越來越高~其實也沒這麼簡單作

网友(2010-11-09):
讨论的氛围很好啊 学习

网友(2011-09-25):
谢谢各位,正要做。

网友:
触摸屏要用到sar ad啊

网友:
最好先找资料看看,而不是上来就问怎么做,如果细节不了解,就算一个做好的电路给你,你也不知道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2011-11-10):
可以和lz烧黄纸了!我现在和lz遇到同样的问题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说的Digital Electronics 有电子版的吗?可以共享吗?谢谢

网友:
我也对sar的logic很困惑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SAR REGISTER ALGROSIM

网友:
这帖子好,正好开始要搞这方面的。

网友(2011-12-14):
同求,这个问题不错

网友:
感谢~~!
最近刚好想学习~

网友:
原理很简单,做好不容易,特别是低功耗,高精度的。

网友(2012-03-06):
标记一下

网友:
多看多follow

网友:
是啊,logic是用数字代码实现还是模拟模块搭建啊?

网友(2012-04-28):
讨论的氛围真好~

网友:
期待楼主早点知道该怎么着手,然后给我们这些后来的新手分享些心得喽

网友(2013-11-23):
我也开始做这个了,学习了

网友:
楼主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B(2013-12-26):
回复 网友C:

   请问怎么着手SAR ADC 的simulink建模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版上都是Pipeline ADC的建模,请问哪里可以找到SAR ADC的建模资料啊,谢谢!

网友:
low power easy study start study from sa r register

网友(2014-04-02):
下来看一下

网友:
DAC是难点

网友:
我也想知道 各个模块的参数怎么确定的

网友(2014-05-23):
楼主,你是怎么下手的呀?

网友:
学习了,希望大牛们再详细的讲解下,大家都是来学的,没必要藏着掖着。赞14楼,wsy979同学!你讲的很好!

网友:
还是要多多交流

网友(2014-08-25):
回复 楼主:

    基本概念总是要学的

网友(2014-10-08):
mark 下,回家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low power easy implement

网友(2016-08-11):
回复 网友B:

   你当时做SAR的时候Simulink怎么建模的?

网友(2017-06-29):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17-12-04):
SARADC怎麼著手

网友(2023-03-18):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matlab官方好像给了一个12bit的SAR ADC的例子,应该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