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rDes调试

楼主(2009-01-31):
SerDes调测时由于有预加重、均衡、输出摆幅等诸多配置,使得SerDes的调通非常费时费力。
各位大虾有没有可以通用的经验或教材?SPICE全链路仿真的准确性有没有保证,是否可能靠仿真来进行配置?

网友A:
仿真是必须的。至少给你一些guide line。一般来说需要根据链路的长短和衰耗情况来配置。
仿真的准确度建立在model精确与否的基础上。一般厂家给出的model比较可靠。比如serdes,connector厂家的。关键的不确定性来自于自建的model。PCB的参数最为重要,可以从要制版的厂家拿到。一定不要用通用的参数,要从制版厂家拿
对于自建参数包括传输线参数,过孔(via)。一般传输线如果是用HSPICE的话,最新的field solver比较精确。它是直接解电报方程得到的。比lumped elements要精确。via的modeling比较复杂,尤其是dangling via的情形。尽量用through-hole。简单via的modeling,比如howard johnson的书中有叙述。但更精确的方法要靠测量得到。
如果以上的modeling都考虑到的话,仿真应该可以做为配置serdes依据。

网友:
难度基本超出你的想象,需要很强的背景和积累

楼主:
sun_ic大虾的回答很专业啊!
常用的介电常数因为是恒定值,仿真可遇到收敛性问题,厂家会提供宽带频变介电常数吗?
另外,由于配置遍历的情况太多,Hspice对复杂网表的处理速度也是问题啊!

网友:
个人认为介电常数不需要那么精确。因为PCB制版的impedance control也就做到+-10%。由于工艺一致性问题,所以使用太精确值的必要性也降低了。
感觉对serdes信号质量最受影响的有 1)分布电容,尤其接受器件的package电容   2)via引入的分布电感  3)传输线的不连续性  4)connector的性能 5)当然pre-amphasis和equalizer等,这跟serdes的设计水平有关了,与PCB连接系统关系较小。 这其中PCB设计能控制的最重要的就是via。能不用最好不用。用的话也尽量用through-hole,并去掉中间层不连线的pad
要得到比较准确的仿真,激励源的建立很重要。只用简单的01周期信号难以仿真最坏的情况。一般需要一个伪随机的pattern,在仿真器的scope上做周期性的叠加,以形成眼图来确定幅度和抖动的容限。测试什么协议,建议用该协议推荐的伪随机序列的级数。

网友:
还是自适应的好呀

网友:
感觉板子做好了最重要

网友(2009-03-27):
我想 做 仿真,可惜遇到了阻碍,超郁闷啊!

网友:
蹦?Q么卡卡查查要有新思维了

卡卡查查要有新思维了

最近希望常常和哥们都多沟通下

网友(2009-05-14):
不是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仿真是必须的。至少给你一些guide line。一般来说需要根据链路的长短和衰耗情况来配置。
仿真的准确度建立在model精确与否的基础上。一般厂家给出的model比较可靠。比如serdes,connector厂家的。关键的不确定性来自 ...

准确的via模型不是电报方程求解的,是直接用maxwell's equations求解

网友(2009-07-07):
有些难度哟!加油!!!

网友:
如果你的硬件平台支持,在Hspice里面编写配置项后,可以使用扫描的。当然,不能完全按照Pre-/De-,EQ等配置表组合进行扫描,可以确定一个步长后进行计算。sun_ic已经给出了很具体的方向,只是看你的项目进度要你的精度做到一个什么级别,精度与时间成级数关系,越精确,时间的花费会级数增长。

网友(2009-12-08):
回复 网友B:

高速的,没有那么容易的,加油的

网友:
只能說要等很多
才能搞定=..="

网友(2010-01-08):
serdes 现在方案有哪几家?

网友:
學到很多阿,
感謝大大的說明阿!!!

网友(2010-07-02):
是很难呀,努力

网友:
看跑多快了,过孔,电容,stub都很重要

网友(2010-11-16):
大神们 讲的好

网友:
Sun-ic讲的够全面,多谢!!!

网友(2010-12-24):
好难好复杂,看的人很晕

网友(2014-11-29):
Receiver 如果有 equalizer 會好很多.

网友(2015-02-08):
预加重、均衡、输出摆幅....這種邊調邊看示波器就會明了

网友(2015-05-14):
you can do sims with wreal channel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