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 sta时读哪种格式的文件会更准确?

楼主(2009-02-01):
post sta时读哪种格式的文件会更准确?
SDF:由ASTRO 产生的延时文件,
SBPF:由STAR-RC产生的寄生文件,
大家一般读什么文件去做POST STA?是否效果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又有什么区别?
请大仙们指点!

网友A:
  我平常工作中一般是进行晶体管一级的仿真,一般都用STAR_RC工具抽SPF文件使用,所以我谈一下我的看法看对你又没有帮组。  ASTRO的SDF包含了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单元库的时序,另一部分是连线的信息。ASTRO内部有简单的RC提取功能,但个人感觉精度稍差。当然似乎ASTRO有与标准的RC提取工具的接口( 印象中有,不知对不对),可以通过设置利用更为准确的工具来进行分析,当然生成的SDF也比较准确了。
   而采用专门的RC提取工具抽出的RC信息配合单元库的时序信息进行STA一般而言都是比较精确的。
  所以我的观点最求精确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工具提取RC信息,再进行分析。
  以上个人观点,请高手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平常工作中一般是进行晶体管一级的仿真,一般都用STAR_RC工具抽SPF文件使用,所以我谈一下我的看法看对你又没有帮组。  ASTRO的SDF包含了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单元库的时序,另一部分是连线 ...

我觉得你的分析很正确!非常感谢zhangwei_it的回复!

网友:
所以我的观点最求精确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工具提取RC信息,再进行分析。

请问 这里的工具就是STAR_RC吗

网友(2009-03-18):
我们是:
后端工具提取SPEF文件(with cross-coupled cap) --> Primetime 读取SPEF文件,计算delay(考虑crosstalk)进行timing分析 --》 同时Primetime 写出SDF文件,给验证工程师做post-simulation。

深亚微米的timing closure应该都是Primetime吃RC信息进行delay计算&timing分析的吧,PT 的delay计算更为精确&可信吧。直接反标SDF的话,PT那些高级的 feature都用不上,例如slew propagation 对delay的影响

网友(2009-12-21):
hao xue xi le

网友(2011-05-19):
回复 网友B:

    多谢了,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