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ycloneIII配置问题

楼主(2009-02-01):
我自己做了个cycloneIII的板子,采用AS和JTAG两种配置方式。测量CONFIG_DONE和配置电源及地之间均为10K电阻,使用AS模式时配置FLASH可以配置完成。使用JTAG方式时每次到95%的时候就报CONFIG_DONE未拉高错误,终止配置。而上电后nCONFIG和CONFIG_DONE上电压均为3.3V(采用AS模式,此二管脚用3.3V加10K电阻上拉)。JTAG配置过程中,CONFIG_DONE会为低电平维持一段时间,报错之后就又回复高电平。请问这是什么毛病?

网友:
我也刚用了,不过板子还没装好
还不知道会出什么问题
紧张呀

网友:
想问下,你用JTAG下载的时候,
1、是不是就是用了一个工程?
2、在工程里,管脚分配了没有?

需要具体分析你的问题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0-05-28):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
I don't kn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