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个电路

楼主(2009-02-02):
帮忙分析个电路

网友:
Matlab仿真就可以了

网友:
用简单的KCL或者KVL方法就可以分析了

网友:
一个简单的单通滤波器

网友:
ls 说得是。

网友:
我来学一下,

网友:
就是个低通滤波器,其实串联的电感与电容,只用一个电感就好了,可能是因为没有合适的值,并了一个电容。

网友:
It is LC resonant circuit. The two cap. connected to ground is for high-frequency filtering.

网友:
低通,对某一频率(本震)衰减很大,并联LC的作用

网友:
我也来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