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rge pump的输入阻抗一般是多少阿?

楼主(2009-02-03):
如题,charge pump的输入阻抗一般是多少阿?谢谢!

网友A:
charge pump一般都是说等效输出阻抗,输入阻抗取决于输入电源的类型。如果电源是锂电池,阻抗应该满小,大概就几百毫;如果是pre-regulator,input impendance is the output impedance of pre-regulator.

楼主:
那就是说对输入阻抗没有要求,是吗?

引用 网友A:
charge pump一般都是说等效输出阻抗,输入阻抗取决于输入电源的类型。如果电源是锂电池,阻抗应该满小,大概就几百毫;如果是pre-regulator,input impendance is the output impedance of pre-regulator.

楼主:
输入零点几伏输出1伏,用charge pump合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