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HFSS中怎样求外部Q值?

楼主(2009-02-03):
模型如图所示,为一个圆形腔体上嵌入4个矩形波导,信号由波导中耦合出去。
我是初学者,只懂得用Eigenmode模式计算本征模式,因此有如下的问题请教各位高人:

1 怎样将图示中的4个矩形波导最靠外的4个矩形面设为与MAFIA软件中波导端口定义类似的那种端口,即在电磁波看来这并不是封闭的电边界,而是一个理想矩形波导的入口?

2 如果不设置激励源的话,能不能直接计算出这样的结构会有哪些特征模式,而从给定的4个矩形波导的端口耦合出去的模式的外部Q值是多少?如果可以的话,请指点一下计算方法。我尝试过放置一个高斯束团然后用Driven Modal来算,但是不得其法,好像只能算出给定参考频率附近的场的情况。

网友:
LZ应该换一个版发帖,这里的兄弟对HFSS不太懂啊

网友A:
求得S参数后 搭建一个测试电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得S参数后 搭建一个测试电路就可以了

话说其实我连S参数也不会求= =,怎样把矩形腔的边界设为理想波导的入口哩?

网友(2018-03-13):
都是高手啊

网友(2018-07-19):
话说其实我连S参数也不会求= =,怎样把矩形腔的边界设为理想波导的入口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