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ARM处理器与PCI9054可否直接相连?

楼主(2009-02-04):
看9054资料好像是不能

我想通过一个FPGA实现这个需求

我该如何下手?有个例子最好了

网友:
同问,帮你顶个1

网友:
9054是一个PCI转localBus的协议转换片,能否直连arm,就看的arm是否提供PCI或者locabus了,只要有提供就可以直连,注意下总线电平是否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