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转分支预测问题

楼主(2009-02-04):
花了1年时间设计了一款CPU,但是想提高跳转效率,加入分支预测,但是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少,有没有朋友有这方面资料的朋友或者对这块感兴趣的,咱们一起研究一下。

网友:
印象中computer architecture: quantitative approach上有这方面的内容。

网友:
网上有很多相关资料的,有不少机制来解决跳转的问题,但代价不同,跟你设计的具体结构也有关,跟你cpu将来主要用该运行哪类程序也有关

网友:
P&H的量化研究方法一书可以看看,不过教科书上的东西未必一定和实际的一致。关键是明白基本原理,自己灵活运用。

网友:
You can find the information from the Paterson and Henessy's book!

网友(2009-03-29):
看来我得好好看看P&H的量化研究方法了。公司有这本书,可惜一直没细看过

网友:
P&H的两本书都值得仔细看,反复看。
具体到预测问题,找个方法先实现,或者参考一下sparc、leon怎么实现的。

网友:
OpenSPARCT1 的微结构文档:http://www.eetop.cn/bbs/thread-163196-1-1.html

关于转移预测,其实教科书上有很多介绍,这方面的技术也比较成熟,简单的说,有通过转移历史表(BranchHistoryTable)预测,预测条件是否成立,如果成立,则计数器(比如2位)加1,表示发生的可能性增加,如果计数器=3,表示很可能条件成立;每次预测不成功,则计数器减1,为0时表示很可能条件不成立;
关于转移地址的预测,通常是通过取值的PC中若干位数据来索引一个转移的目标地址,这个需要存储空间与性能之间进行折中权衡;

网友:
computer organization and design 上有介绍

网友(2009-05-18):
有一个叫G-share的算法,你可以看看,或是搜一下ISCA的论文,有许多算法准确率很高的。

网友:
P&H的书是经典

网友(2010-07-04):
预测跳转,好高深哦

网友:
看你的实际用途,主要用于执行在哪类程序

网友:
严格讲,不存在预测,只是以前的情形的汇总

网友(2012-06-25):
最近在研究分支预测在A15上面的应用

网友:
其实这方面资料挺多的

网友(2013-01-23):
我在研究,可以讨论

网友:
分支预测没什么好研究的,现在的准确率已经是95%,神经元预测能到98%,到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