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9020P示波器零点漂移原因

楼主(2009-02-04):
昨天还好好的示波器,今天开机出了问题,零点飘了,无论AC/DC选择开关打到何处,总是有个约0.4V的电压偏差(基准线偏移了,测试笔短路也无法让该偏差消失,二个通道都一样),当要测量较低电压时,波形便无法在屏幕上显示了(偏出了屏幕),高手能教我这是什么问题吗?谢谢!

网友:
不知道了。。

网友:
调节垂直位移的旋钮呀

楼主:
垂直旋钮不能调回原来的位置了(不够调了),但打到GND的位置就会回来,任何一边(DC或AC)都会出屏幕,短路测试笔也一样

网友:
应该是输入部分电路出问题了,应该问题不大。信号先经过交直流和接地选择才进入衰减放大网络。

楼主:
谢谢前辈的帮助,该机开机5-6小时后又自己回到了原点(恢复正常了),但关机后第二天又有同样的问题,就是偏的幅度少了,而且也回去时间短了,只有接地选择才会会原点,短路测试笔也无济于事,还有一二通道都一样有问题,衰减放大网络应该是独立的吧?一二通道出同样的问题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是共用的?由于没有电路图,希望高手再指导一下

网友:
模拟示波器不很熟,对于数字示波器来说就可能是两个问题
1、电源偏了,运放一般都是用正负电源,可能其中一个不正常,开机一段时间才能带的起负载,或是预热一段时间负载才正常。
2、调节显示电平的电路有问题,给的参考电压不对

楼主:
很有道理,谢谢指导,现在又好了,还没对其动手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