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连接器的性能评估

楼主(2009-02-05):
高速链路中,连接器的选用是重要一环。通常衡量连接器的指标是什么?
插损,阻抗?望有经验的大虾赐教:)

网友:
阻抗的连续性。比如tyco(AMP)的HMZD系列差分连接器。

楼主:
楼上能否具体谈谈?

网友:
高速连接器试图保证阻抗一直且可控。比如HMZD的100ohm阻抗。一般的连接器比如2mm系列设计时不考虑PCB阻抗的匹配。一般厂家给S参数的model,可以用来在所用的频率做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