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有关N阱中NMOS的工艺

楼主(2009-02-06):
有哪位大虾可以简单说说这种工艺和一般的NMOS/PMOS相比有啥特点

网友:
A-MOS管使用的就是这种工艺,不过我没用过

网友:
衬底不受限制

网友:
在p衬底标准工艺中,只有pmos的源和衬底可以接在一起,nmos因为其衬底就是芯片的衬底,只能接到gnd或者最低电位上。若是有了深Nwell,再在里面做pwell,nmos的B和S可以接到一起了,减少衬偏效应的影响

楼主:
谢楼上解答,不过你可能误解我的意思,我说的N well NMOS 工艺是指在N well 中用N diffusion 代替 P diffusion的一种管子,我对它不熟悉 ,所以请教大家

网友:
nmos in nwell叫varactor
一般用作变容器
这种器件不存在反型区
受VG影响电容在某一段范围内能展现出接近线性的特点
很适合用在vco中
可以参考razavi相关paper

楼主:
哦,用N diffusion代替N well 中的P diffusion ,这样就保证其始终处于积累区而不会反型,这个办法真绝了,呵呵,不过好像这种工艺比较特殊,很多代工厂不提供

网友(2009-03-08):
这种管子作在N阱中,相比作在衬底上的NMOS,N阱寄生电阻小,管子的Q  值会有改善

网友(2018-10-22):
学习了,现在基本每家foundry都有这种varactor电容